[平板手機] Teclast X16 Plus (D3A5) 更換代用電池請教

楼主(2020-07-07):
小弟手上這台 台電平板 電池股包把背蓋都撐開了,小弟想用華碩平板的電池代用一下
發現 台電平板 是"紅 白 黑"三線接頭,但我要代用的電池是"紅 白 黃 黑",
想請問大家白和黃的定義是甚麼? 代用電池可以黃線不接嗎? 謝謝大家指教!

Teclast X16 Plus (D3A5) 電池接點"紅 白 黑"

代用的電池是"紅 白 黃 黑"

网友:
那顆ASUS的電池是帶有Battery Gauge 的, 黃白線是走I2C協定與主機溝通電池資料用,

原來的Teclast X16 那條白線可能是單純ID 或是HDQ單線與主機溝通, 應無法直接代用.

网友A:
大大可以把原來 Teclast X16 Plus 的鼓包電池電路板那邊的膠帶撕開, 看白線接到什麼地方...

把兩個電池包的保護電路板對調(單換電池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可以把原來 Teclast X16 Plus 的鼓包電池電路板那邊的膠帶撕開, 看白線接到什麼地方...

把兩個電池 ...

X16 Plus 白線接到電池保護板上是寫 T

我有想到換電池芯,但是兩顆塞不下去,只能塞一顆...(原先的X16 Plus是接兩顆電池芯)

网友B:
建議是單換電池蕊,裝不下兩顆,裝一顆頂多是容量小一些,一定要大容量,平版背蓋鑽一個小洞,將電源線延伸出來,把電池貼在背板上,您要裝幾顆都可以,只是會有點醜就是了。

楼主:
忽然發現有的電池蕊在+極片上還有保險絲,一旦正負極短路就會燒掉保險絲,但也有沒有保險絲的~~~安全性是不是就差多了???可是有充電保護板還需要這電池蕊保險絲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是單換電池蕊,裝不下兩顆,裝一顆頂多是容量小一些,一定要大容量,平版背蓋鑽一個小洞,將電源線延伸 ...

太醜了 我無法接受
我再找找有沒有小顆一點的電池蕊,而且要兩顆一樣 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醜了 我無法接受
我再找找有沒有小顆一點的電池蕊,而且要兩顆一樣 真不容易 ...

去學姊那找找有沒有合用的電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