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問題求助>有離心開關的降速馬達可用自偶變壓器降壓(速)嗎?

楼主(2020-07-07):
榨油機用了幾年後,磨損嚴重,我改成不鏽鋼並且硬化處理,服役數次後榨膛,太光滑(產生高溫),導致溫度很難控制,打算用溫度感應,使馬達降速,請教大家,用下面方法可行嗎?
1.變壓器一次側是110v兩組,串聯後,兩端輸入116V,取中間抽頭,電壓58.7v,空載耗電3.4w。

2.啟動馬達電壓58v耗電48.4w,離心開關有跳開,稍施阻力,轉速變慢,離心開關還正常,沒閉合。

補充;以前只會用機械式溫控,現在想改數位<溫控模塊>

請問大家,改馬達有點難,這樣做可行嗎?

网友A:
以下是我10年前的一篇有關馬達轉速帖子,可以先參考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24988-1-1.html

如果你的問題是問可否使用自耦變壓器降低電壓來降低馬達轉速?那下方這篇10年前的例子可提供參考︰

https://bbs.pigoo.com/thread-56542-1-1.html

只不過上面我的例子是用可調自耦變壓器代用,是因手上剛好有一個沒有在使用的,否則真的是大材小用了。

楼主:
感謝老大指導,了解了,有用調光器,電感但扭力大不合用,想説這樣電壓差一倍,不知馬達高負載時,會出問題嗎?1/2碼力,齒輪降速,60圈/分鐘,需求可隨機降至30圈。
炸油機扭力需求真的大的有時很難想像,不過只是瞬間,磨損也是這樣形成的,只要不冒煙,就可放心試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我10年前的一篇有關馬達轉速帖子,可以先參考一下︰

https://bbs.pigoo.com/thread-24988-1-1.html

想到我有一台以開關選擇電壓 ,隔離變壓器,可110V<>220V互換,用輸入220輸出110模式,然後以ˋ110輸入,輸出為55v。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69

1.空載59.5v耗電1.3w

2.負載58.8v耗電47.8w

請問用這台隔離變壓器,有比較好用嗎?

學理上有什麼差別?謝謝您!感恩~~~

网友B:
可以用機械式無段減速機,不過價位可能貴於電子式的,但是扭力會好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機械式無段減速機,不過價位可能貴於電子式的,但是扭力會好一點。 ...

要改結構有點麻煩,不然換馬達,反而較單純。

网友C:
鼠籠馬達就老實用變頻器
萬用馬達直接拿舊洗衣機的調速模組AC
或者DC調壓
離心開關這樣調速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鼠籠馬達就老實用變頻器
萬用馬達直接拿舊洗衣機的調速模組AC
或者DC調壓

洗衣機馬達,不是很大顆,也沒齒輪降速,扭力可能不夠,如有的話,應該很完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洗衣機馬達,不是很大顆,也沒齒輪降速,扭力可能不夠,如有的話,應該很完美。 ...

不是馬達, 是調速的PCB模組
要大扭力比只有齒輪箱
乾脆用直流馬達加調光器
AC馬達反而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馬達, 是調速的PCB模組
要大扭力比只有齒輪箱
乾脆用直流馬達加調光器

直流馬達我覺得也要很大,馬力才夠(不好找變速箱一體),我現在想的是;慢速高扭力關鍵在齒輪箱,加好幾倍的效果,既然轉速那麼慢,齒輪比很大,應可從這裡,動手腳,只是要試了再試多次,才會有結果,感ˋ謝您寶貴意見,創新就是這樣,有很多人的意見,才有結果,謝謝您!感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流馬達我覺得也要很大,馬力才夠(不好找變速箱一體),我現在想的是;慢速高扭力關鍵在齒輪箱,加好幾倍 ...

要體積緊湊就只有恆星齒輪組
要大功率就選蝸齒輪組
不需要創新了, 英國人18世紀已經設計好
1000台幣就有了, 淘寶貨選一下試驗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體積緊湊就只有恆星齒輪組
要大功率就選蝸齒輪組
不需要創新了, 英國人18世紀已經設計好

感謝指導,我有diy環型變壓器,可變化很多種電壓先這樣試試看,不行在再請問您詳細資料謝謝您!

网友:
可以用可調(旋轉式)的自偶變壓器來無段調整 AC 馬達的轉速,只要自偶變壓器的功率大於馬達上負載時的功率即可,馬達有最低啟動電壓所以有可能自偶變壓器調在一半電壓時根本就無法運轉,以前使用的記憶最低可運轉的範圍約在自偶變壓器六七成電壓輸出,還有轉速減低時扭力也會大減。

多加個減速齒輪的確是個好辦法,或是空間受限的話直接換個低轉速的大馬力馬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可調(旋轉式)的自偶變壓器來無段調整 AC 馬達的轉速,只要自偶變壓器的功率大於馬達上負載時的功率 ...

感謝老師指導,這個馬達馬力應該可以,用溫度控制,就是要有兩段速度隨機變化,用環型變壓器,方便選擇電壓,可從6成到9成多段可選,我想也是關鍵在馬達,換大馬力是好方法,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