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B5610-DC 液晶電視有聲無影有背光故障

楼主(2020-07-07):
檢測電源板PIN3(3.5V)到主板的PIN4只有2.34V
把主板PIN4拆掉後量測電源板PIN4有3.3V
請問這是要檢修電源板還是主機板呢?

网友A:
LG 42LB5610 背光燈珠透鏡脫落+換板維修實例 - 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light=LG%2B42LB5610

裡面有相同故障,答案可能在裡面

善用論壇搜尋功能

网友:
兩者都有可能 電源待載不足或是主板晶片吃電引起下降

网友:
無影,是黑的還是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 42LB5610 背光燈珠透鏡脫落+換板維修實例 - 液晶顯示器維修技術 - 痞酷網_PIGOO - Powered by Discuz!
h ...

GH23H 量測電壓:輸入3.3V 輸出1.5V...
另外無影...看到的是微黑和微白(黑白黑白)四格

楼主:
無影像的畫面如下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