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外機安裝不良案例

楼主(2020-07-08):
夏天嘛,就是修冷氣。除了修冷氣,還是修冷氣。來報修就是冷氣、冷氣、冷氣、冷氣、冷氣、冷氣、冰箱、冷氣、冷氣、冷氣、冷氣、冷氣、洗衣機、冷氣、冷氣、冷氣、冷氣、冷氣………

去看了一台不冷的冷氣,到了現場抬頭一看,門口上方掛了好幾台外機在牆上。

我看它的掛法,心想:最好不要是它的問題,不然就麻煩了!進去一查結果真的是冷媒不足導至不冷。

這下子要修可不便宜了,又是山上郊區,又是盛夏,這個時期願意花錢都不見得找得到人來接手處理。

此是典型的省小錢花大錢的案例。

還有更誇張的建案,只差沒把外機裝在室內了……不過今年還沒碰到,未來有機會再說吧!

网友A:
g大好  小弟外行 可否分享不良案例建案看法      謝謝

网友B:
室外機這樣掛法,
故障了,要多收一筆生命安全費用.
很多建案都沒考慮,
冷氣安裝維修人員的腳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室外機這樣掛法,
故障了,要多收一筆生命安全費用.
很多建案都沒考慮,

s姐好   謝謝解惑      以上圖來說    所以是施工困難+危險

网友C:
遮陽棚.....

這能踩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g大好  小弟外行 可否分享不良案例建案看法      謝謝

若 1,2號機同時開啟的時候

1號機吹出來的熱氣
剛好讓 2號機吸入
造成 2號機永遠散熱不足,2號機高燒不退就容易掛掉

第二個問題
若是1號機漏冷要重灌
這個空間很難下手(開關高低冷媒管閥/放板手進去)
這時若要灌冷媒,要先拆室外機底座固定螺絲
向左移開一點工作空間,灌完冷媒才能再移機回去鎖緊機器
(會放這位置,可能旁邊就是鄰居的外牆不能越界裝,所以就....XXX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 1,2號機同時開啟的時候

謝謝e哥解釋  小弟學習了

网友:
原來如此,學習了,

网友:
這冷氣安裝算好的,一堆安裝條件比這差太多的

网友:
這樣安裝還好維修 有遮陽棚那應該是掛在2樓外牆
難道沒遇過裝在1樓騎樓而上方維修空間不到3公分的嗎?
維修都要拆下的小噸數還好 但裝在騎樓的大都是客廳大噸數的才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遮陽棚.....

這能踩嗎!?

遮陽棚當然能踩 只是要踩對地方 沒踩對那就破了
如果考量本身重量 就要在上方加固木板 比較好施工

网友E:
一般情況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分離式的從建商預設穿牆孔出去找安裝位置....

但實際上室內機安裝位置、室外機安裝位置有無業主指揮店家怎麼裝怎麼裝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況是一個蘿蔔一個坑....分離式的從建商預設穿牆孔出去找安裝位置....

但實際上室內機安裝位置、室外 ...

業主指定的安裝位置 也是會有
我就遇過一個離譜案例 窗戶外邊都沒立足點
那業主住5樓 要我安裝2部室外機一部在窗戶下緣 不能超過窗戶底部的高度
另一部裝在窗戶旁邊 不能檔到窗戶
告知業主 那危險地方那公司服務員會拒絕維修(危險地方) 以後我也不維修 (還好有簽字)
有錢就是任性 業主回說有錢還怕找不到人維修
結果有次壞了一台 找我去修 我拒修 又去找別家修 被收1萬2維修費 就哀哀叫了
還是別太任性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遮陽棚.....

這能踩嗎!?

確實有些 case 遮陽棚不能踩
上下樓層分屬不同業主,且感情不睦,不同意借道施工
這時就必須額外花一筆費用,改採吊車 或 高空繩吊作業
(也有類似案例,某層樓出人命意外,掉落大體卡在某層樓,
該戶主人就堅持救護 或 處置人員不可借道經過該戶,不想讓該案件紀錄成凶宅
所以連碰都不能碰,就只能隔空施工了)

但若是遮陽棚是同戶產權
那就沒甚麼踩不踩問題
如同#11樓 sa大所提:鋪塊木板 或 棧板 ,分散施工人員重力應可化解

記得葉大您之前的頭像是繩吊作業照
這就您發揮高空作業的專業時機了
裝冷氣「危險施工」需額外收費 翻牆高難度施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RXjIRTy7ig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業主指定的安裝位置 也是會有
我就遇過一個離譜案例 窗戶外邊都沒立足點
那業主住5樓 要我安裝2部室外機 ...

好奇,
不安全的環境下,安裝過程就是個危險,
這種情況,應該也是拒絕安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奇,
不安全的環境下,安裝過程就是個危險,
這種情況,應該也是拒絕安裝吧?

這是理想狀態,安全考量優先

不過大部分現實就是,有條件就要上
沒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好奇,
不安全的環境下,安裝過程就是個危險,
這種情況,應該也是拒絕安裝吧?

可以用錢來降低危險的感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業主指定的安裝位置 也是會有
我就遇過一個離譜案例 窗戶外邊都沒立足點
那業主住5樓 要我安裝2部室外機 ...

畢竟危險的安裝地點必須動用額外的機具設備~~~成本比較高麻(如請吊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錢來降低危險的感覺......

摔下半死不活,每個月開銷的花費可是比裝一台還貴很多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摔下半死不活,每個月開銷的花費可是比裝一台還貴很多啊......

不是給你比較多錢,然後把錢放在口袋裡施工就能保平安的,好不好!!

多付一點工資是要去買工安設備.......小到安全繩,大到吊車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給你比較多錢,然後把錢放在口袋裡施工就能保平安的,好不好!!

多付一點工資是要去買工安 ...

應該是要警告業主,要合理設置空調系統,預留保養、安裝空間,才不會損人不利己....

我也看過一些奇怪的地方安裝室外機,當時心想那怎麼保養維修阿...

网友I:
冷氣安裝不良案例

冷氣安裝錯誤,散熱不良

補充內容 (2020-7-11 09:05 PM):
拍勢拉老大.手機上傳的沒注意到
已經無法修改

安裝不當,散熱不良案例

安裝不當,散熱不良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冷氣安裝錯誤,散熱不良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