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ta-mix攪拌機無法調整控制轉速

楼主(2020-07-08):
這是vitamix的攪拌機,
故障情形:啟動開關打開後,即以最大轉速啟動,而中間的調速開關(可變電阻無作用),經檢測可變電阻為30歐姆至5.9k變動順暢,但無法控制轉速,推測可能電路板異常,機板上的電阻,電容,二極體,初步量測,似乎無異常
請教版上各位先進,能否提供可能的故障原因及查修方向,謝謝

機器規格:

機器正面:
操作面板:
控制機板(白色二線即為調速的可變電阻連接線)
電路板近照:
機器內部:
接線:
電路板位置:

補充內容 (2020-7-9 11:13 AM):
電路板上的TR2:S4025L,已先行更換為TYN1225,但不知是否可行

補充內容 (2020-7-15 04:07 PM):
今日機器終於維修成功了

网友A:
照片太模糊啦!

請查查這邊的TRIAC是否被擊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太模糊啦!

請查查這邊的TRIAC是否被擊穿了

謝謝weegaa大:那顆好像是scr S4025L,已更換為tyn1225替代,但故障仍未排除,不知是否代用錯型號了?

補清晰電路板:    (原廠PCB上的TR1是BT148W, TR2是S4025L)

网友B:
電路板要照正反面、及形容你大約察到什麼程度與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路板要照正反面、及形容你大約察到什麼程度與判斷

電路板背面就只有一顆零件,即正面的TR2:S4025L,及一大片的散熱鐵板,但能力有限,判斷不出可能原因

网友B:
雖然背面只有一顆零件、然到沒有印刷電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背面只有一顆零件、然到沒有印刷電路嗎

請您看看

電路板正面:

電路板背面:

网友C:
<<可變電阻為30歐姆至5.9k變動順暢>>,會不會繞了一大圈再回頭查問題就是它在搞詭?建議先解焊白線接點再確認一次好壞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繞了一大圈再回頭查問題就是它在搞詭?建議先解焊白線接點再確認一次好壞 ! ...

可變電阻的接線是以端子接合的,上述電阻值是以拆開二線的端子,單獨量出的結果;另可變電阻若異常,轉速可能是忽高忽低,而本次機器轉速是開啟電源後直接最大轉速,可變電阻完全無作用,以上是小弟的理解,若有誤,還請指正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變電阻的接線是以端子接合的,上述電阻值是以拆開二線的端子,單獨量出的結果;另可變電阻若異常,轉速可能 ...

那可變電阻接線和端子接合的時候轉動所測到的阻值,和移除時測得的阻值相同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變電阻的接線是以端子接合的,上述電阻值是以拆開二線的端子,單獨量出的結果;另可變電阻若異常,轉速可能 ...

可能不會轉速忽高忽低.
我家那台不同型號調理機,調整轉速是採用可變電阻B50K,轉動旋柄阻值沒啥變動,應該是只有幾歐姆
當初沒有量測,所以不太清楚,但是故障情況是因為低阻值,轉速超快不受控 {n_087:}
我換掉那顆就正常了.

另外,我家那台還有個碎冰專用開關,往下扳就會忽略轉速設定,直接最高速轉速
導致另一個綠豆沙牛奶四處飛濺噴掉一半的慘劇 {n_141:}
如果有那個開關設計,可能該處也要量測一下是不是在常開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變電阻接線和端子接合的時候轉動所測到的阻值,和移除時測得的阻值相同嗎? ...

lijm大:
接上基板端子:28歐姆至6.16K
未接基板端子:21歐姆至5.97k

機器原始使用的可變電阻型號是pcw1j-c24-cad502,不容易買到,不知是否可以其它的可變電阻代替使用測試?

网友E:
引用 楼主:
lijm大:
接上基板端子:28歐姆至6.16K
未接基板端子:21歐姆至5.97k

查了一下datasheet,看來是跟你量的不一樣,最大要1 mega ohm,所以你的也是阻抗偏小了,你可以先找個500K的可變電阻試機,應該是可替換的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2/54/slimline-778088.pdf

Standard Resistance Range     Linear     Tapers.................................................................................................................................................... 500 ohms to 1 megohm     Audio     Tapers     ...................................................................................................................................................1 K ohms to 500 K oh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不會轉速忽高忽低.
我家那台不同型號調理機,調整轉速是採用可變電阻B50K,轉動旋柄阻值沒啥變動,應該 ...

conbawa大:

請問您換的可變電阻是與原機器相同,還是有其它的替代品?

另您提到的高速開關,本機器也有,如貼圖3左側的"HIGH"開關,即您所說的最高速開關,若打開會再增速一級,判斷應未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了一下datasheet,看來是跟你量的不一樣,最大要1 mega ohm,所以你的也是阻抗偏小了,你可以先找個500K ...

vedncv大:
機器可變電阻型號是pcw1j-c24-cad502,依您提供的規格書第4頁所示,"cad502"即為電阻值5k,需用絕緣可變電阻,還是可用一般的可變電阻?

楼主:
小弟認識的零件不多,請教各位先進, scr bt148w,有那些型號的scr,可作為替代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bawa大:

請問您換的可變電阻是與原機器相同,還是有其它的替代品?

算是與原機器同阻值,50K可變電阻,只不過手邊的是直腳
原機器的是90度腳,所以我是把電阻跟原機器電阻腳焊接在一起
甚麼時候會因為震動又斷,就不知道了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vedncv大:
機器可變電阻型號是pcw1j-c24-cad502,依您提供的規格書第4頁所示,"cad502"即為電阻值5k,需用絕 ...

哈,我沒看完~所以你量到最大只有5k,那代表還是好的,應該就不是可變電阻了,應該就要往放大電路去查了,比較有可能就是晶體打穿,把晶體拆下來用二極體的檔位量一下三支腳的導通電壓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電路板背面就只有一顆零件,即正面的TR2:S4025L,及一大片的散熱鐵板,但能力有限,判斷不出可能原因 ...

量一下TR2,如果紅棒接中間那支腳,黑棒接左邊那支腳,直接會導通(會嗶嗶叫),那就是壞TR2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TR2,如果紅棒接中間那支腳,黑棒接左邊那支腳,直接會導通(會嗶嗶叫),那就是壞TR2囉~ ...

在3樓已說明TR2:S4025L,更換為TYN1225,只是不知替換是否正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3樓已說明TR2:S4025L,更換為TYN1225,只是不知替換是否正確?

那量一下BT148,一樣如果黑棒碰第一支腳、紅棒碰第二支,會通就是壞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小弟認識的零件不多,請教各位先進, scr bt148w,有那些型號的scr,可作為替代品?

露天有 TO-92 封裝的
MCR100-6   400V  0.8A
MCR100-8   600V  0.8A

----------------
另外這種設備 有馬達
所以我會多考慮一下  長期震動/衝擊...導致的問題
引線/端子/ 高大元件(high profile) 的引腳  錫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量一下BT148,一樣如果黑棒碰第一支腳、紅棒碰第二支,會通就是壞的

以二極檔量測,先在電路板上直接量測(未解焊),紅棒接2腳,黑棒接1腳,產生2.4V數值,這様是否可判斷為故障,若是,有何其它型號可代用買到,因為BT148W好像也不好買?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露天有 TO-92 封裝的
MCR100-6   400V  0.8A
MCR100-8   600V  0.8A

SIMON1016大:
您提到的2款零件,小弟有找到,但因bt148w規格是600V 1A,且是sot-223封裝,這樣直接替換可行嗎(1A-->0.8A)?

楼主:
終於找到bT148W零件,等待到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二極檔量測,先在電路板上直接量測(未解焊),紅棒接2腳,黑棒接1腳,產生2.4V數值,這様是否可判斷為故障,若 ...

這樣的結果,應該是有問題的,但因為沒有解下來,無法判定問題來自哪裡?還是解焊下來量才是比較準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SIMON1016大:
您提到的2款零件,小弟有找到,但因bt148w規格是600V 1A,且是sot-223封裝,這樣直接替換可行 ...

單純元件規格數值比較是有問題,就此機應用需求是足夠 。

電流:
      先看一下S4025L, SCR導通所需的閘極電流IGT ,最大MAX只需要  35mA

      bt148w 的 A K   併在 S4025L 的 A G
      bt148w 的 I(A K)  =  S4025L 的 I(GT) ,,,前述最大MAX只需要  35mA

電壓:
      S4025L 是 400V  , 因此使用400V 的 MCR100-6  ,,,不用太緊張。

封裝:
      bt148w 是sot-223封裝,但是 MCR100-6 是TO-92封裝,確實不同 。

      PCB 實體 bt148w 邊上有預留三個零件孔給TO-92封裝 。

网友G:
最可能是可變電阻壞,換了吧!!!

网友B:
你是馬達會轉但被固定在一恆定轉速嗎、要形容你按下按鈕或旋扭的情況才能快速下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單純元件規格數值比較是有問題,就此機應用需求是足夠 。

電流:

  謝謝SIMON1016大的開釋,原來那3孔是可以變更使用,小弟受教了;二顆scr的並聯,經您的解說有關電壓電流的使用方式,才知原來是這作用;
但對於一般scr代換的原則,要看規格書那幾項參數會較妥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馬達會轉但被固定在一恆定轉速嗎、要形容你按下按鈕或旋扭的情況才能快速下藥 ...

故障情形:啟動開關打開後(圖3右邊開關),即以最大轉速啟動,而中間的調速開關(可變電阻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可能是可變電阻壞,換了吧!!!

wet大:

原機使用的可變電阻(PCW1J-C24-CAD502),如下圖:
請問可以用這種代替測試更換或其他種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lijm大:
接上基板端子:28歐姆至6.16K
未接基板端子:21歐姆至5.97k

乍看可變電阻量測的阻值似乎是好的,但是整個問題的最可疑處仍是它!(強烈建議換了它,那種元件不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wet大:

原機使用的可變電阻(PCW1J-C24-CAD502),如下圖:

新發現
搜尋後似乎是通病~
1.
VitaMix調理機水貨故障,怎辦? - BabyHome親子討論區
https://forum.babyhome.com.tw/topic/3894351

2.
{工具} Vitamix公司貨送修 ~號稱可傳家的Vitamix居然故障了?!! @ pradaallison的部落格 :: 痞客邦 ::
https://pradaallison.pixnet.net/blog/post/213624823

3.
https://goods.pchomeus.com/item/show?30201275421669
型號

註明~No Low Speed~故障板,也就是只會高速運轉

4.
Vitamix 調速控制版 開機就飆高速,大部分都是控制版故障,可代客更換 - 露天拍賣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45306957122#info
*在問與答中說~只寄板子更換即可完修,所以先排除可變電阻,不過原先的可變電阻有些老化,正常良品測試為0~5KΩ,你問的那顆可代用(只要能固定住空間夠即可)

**根據經驗紅棕色那顆麥拉電容(調壓用) 334K (0.33uF)100V容量低下(老化)機率很高,零件取得容易先更換試試,覺得2顆SCR故障機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新發現
搜尋後似乎是通病~
1.

wet大:
   謝謝提供這麼多的相關資訊

  您提到的紅棕色那顆麥拉電容(調壓用) 334K ,因手邊只有474J的麥拉電容,可以直接替換測試使用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wet大:
   謝謝提供這麼多的相關資訊

測試可以,但轉速會變

474先代用確認轉速有變化,再買相同規格的,耐壓要100V以上的

网友:
個人認為不會是可調電阻,因爲你說電只有接二條白色連結線、他並非使用中間第三線旋轉產生分壓控制,你的電路版其他色線接什麼可以續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測試可以,但轉速會變

474先代用確認轉速有變化,再買相同規格的,耐壓要100V以上的

wet大:
   更換474j麥拉電容後,故障仍未排除

   另請教各位先進電路板左上角有二顆零件D1,D2;零件上印的字是R2T,因找不到相關資訊,有使用過的先進,請幫忙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SIMON1016大的開釋,原來那3孔是可以變更使用,小弟受教了;二顆scr的並聯,經您的解說有關電壓電流的 ...

一般scr代換的原則,其實就只有也就你看的那些  Vak  Iak ,然後多個 I gt
平常不怎接觸SCR /TRIAC 的人比較會去忽略 I gt
大功率或說大電流的 I gt 會比較高些 (Gate trigger current 閘極觸發電流)

你看這個S4025L DATASHEET 最前特別摘要出來的主要特點 Main Features  也就這三項。

這電路架構乍看少見, 小SCR驅動大SCR用了類似達林頓晶體方式,
但是將小SCR換成光偶SCR   即 光偶SCR驅動功率型SCR ,
在工業電路是很常見的。

有興趣的請可以用關鍵字 SCR OPTO 查一下應該會有收穫。

------------
其實是你提到 SCR 代換 , 我就代換方面說說...

關於機子的問題,我比較傾向 34# wet 最末那句,  **根據經驗紅棕色那顆麥拉電容 ...

网友H:
引用 楼主:
wet大:
   更換474j麥拉電容後,故障仍未排除

大大說的是左上角有二顆零件Q1Q2
絲印R2T應該是Rohm 的 SST4403 PNP Transistor

Datasheet
https://fscdn.rohm.com/en/products/databook/datasheet/discrete/transistor/bipolar/sst4403t116-e.pdf

网友I:
34F 第一張圖右上角有用膠固定的那兩顆 SMD 的電解電容最可疑最容易老化,用 ESR 表量一下內阻高低與電容量先,或是直接買兩顆新品換上去(傳統 DIP 的電解電容可代換)。

那顆八腳的 LM358 是主控元件 OPA,電路看起來不複雜可以畫出線路圖來分析為何無法調速,先量一下 OPA 的第八與第四腳間的電源電壓看是否有足夠的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二極檔量測,先在電路板上直接量測(未解焊),紅棒接2腳,黑棒接1腳,產生2.4V數值,這様是否可判斷為故障,若 ...

剛剛看到論壇的這篇
應該對你有幫助
在這篇的四樓第二段影片有教學
所以我才會說如果你直接量得到2.4v是有問題的

https://bbs.pigoo.com/thread-8115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大說的是左上角有二顆零件Q1與Q2吧
絲印R2T應該是Rohm 的 SST4403 PNP Transistor

lazy104大:
   您太厲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34F 第一張圖右上角有用膠固定的那兩顆 SMD 的電解電容最可疑最容易老化,用 ESR 表量一下內阻高低與電容量 ...

duke83:
    有關lm358的八及四腳電壓,是否要上電量測,若是可能有困難,因機器馬達轉速快且需組裝固定好馬達才能啟動,電路板會在機器內,無法量?

    小弟真是丟險,有關畫電路圖,對我可能是一項大工程,因為不知如何下筆,所以才在線上請教先進們提供可能的方法修理

网友J:
趁機會改成這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趁機會改成這種的:

輕鬆一下也不錯

网友G:
FedUpAirlinePilot: Vita-Mix 5000 variable speed fix/repair
http://uppityairlinepilot.blogsp ... able-speed-fix.html

看到一篇老外DIY維修分享文,很多讀者跟著做而修好
-->更換5K可變電阻(電位器),只有幾例還有其它問題未完修

网友K:
引用 楼主:
duke83:
    有關lm358的八及四腳電壓,是否要上電量測,若是可能有困難,因機器馬達轉速快且需組裝固定好馬 ...

畫線路對你若是困難,那大家隔空抓藥其實也不簡單,因為大家手頭上沒有這塊板子可以實測,

有些小地方也無法確定原設計的想法,畢竟是要修復原板子,

也無法說叫你用簡單的調光器線路去改就可以有基本功能,

因為你若會這樣改的話,這板子的維修就是簡單的事了,所以只好大家繼續隔空抓藥.

如果你提供的照片各部分能交代的更清晰的話更好,還有那個紅色334電容下面擋住的線是連到哪裡,

各條電線是接到什麼地方,你就算不會畫整個完整線路,也可以分部詳細交代,

畢竟不是每個人手上都有這板子可以翻來翻去追線路,其實我也在分部在畫線路,

想要理出頭緒好提出讓你更能理解的建議,而不是只告訴你一個方向細節讓你自己摸索,

除非你想利用這次機會好好摸索出線路原理,那也不錯,就是把上面各零件的功能上網理解一下,

基本上線路設計是可用的,也就是設計上沒大問題,剩下就是零件出問題,

那就等你sot-223收到後就又可以開獎一次,358也不貴,要不要先備一個,因為至今你也不知道它是否正常,

值得慶幸的是馬達是好的,否則這種串激式馬達,轉子定子都有線圈,讓你省了繞線圈這麻煩的事.

拍攝時盡量不要手持相機(會振動模糊),因為有時候會放大看細節,例如電阻值,銅箔連接走向,

大家都很用力的願意幫忙,不是隨便看看隨便指個方向而已,那是對技術老道的人的方法,

對原理不熟悉的人,大家也願意不厭其煩的細細解說,只是你提供的越詳細就越好,

最後祝你順利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畫線路對你若是困難,那大家隔空抓藥其實也不簡單,因為大家手頭上沒有這塊板子可以實測,

有些小地方也無 ...

說的沒錯、照片照的不清不楚、一些馬達、可調電阻與開關主機版接何種色線、樓主要也沒有續述,能作電路分析的人、這些都是知道的,你要提供這些資訊、不然你就會一直卡彈

楼主:
引用 网友K:
畫線路對你若是困難,那大家隔空抓藥其實也不簡單,因為大家手頭上沒有這塊板子可以實測,

有些小地方也無 ...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的沒錯、照片照的不清不楚、一些馬達、可調電阻與開關主機版接何種色線、樓主要也沒有續述,能作電路分 ...

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FedUpAirlinePilot: Vita-Mix 5000 variable speed fix/repair
http://uppityairlinepilot.blogspot.com/20 ...

wet大:
    更換可變電阻測試,故障未排除,謝謝您提供了很多資料供參考

网友K:
不用不好意思,我只是點出隔空抓藥,要能迅速有效的一些條件,

在這裡願意盡一己之力提出建議的人,都是願意日行一善的人,

只是卡關的人不是只有你而已,我也卡在那 IC 358 到底正常否,

如果它的工作電壓都不正常,那就查他電源來源,這你知道的,

前面網友有問過這問題,但你無法回答,因為要裝回馬達,

你若暫時用燈泡代替馬達,不也就能多少量一量 IC 的電壓,

現在問題在哪一部分都沒人可確定,大家都在提供各自的經驗,

運氣好碰上剛好的答案,目前你也是很為難中,那依你能做的方法,

你不妨把板上的各個二極體都量一下,我自己出貨的板子回修,

也是不乏 4148 玻璃管壞掉的,其實這並不是我最想說的方法,

我的產品線路結構與你這個並不相同,不太適合依此類推,

比較想說的是,你要不要先把控制馬達工作的 SCR , 把它的 Gate 腳懸空,

不與其它線路相連,那馬達應該就不會轉了,若還會轉,那問題就很明顯了,

在沒線路圖的情況下,都是這樣分區來縮小問題範圍,否則零件上百個的板子,

都不知要從何下手.

除非SCR短路,都已經沒給控制腳電了,它當然是不轉的,那再來就是查控制 SCR 的  IC 358 了,

怎麼查 358 , IC 的工作電壓容易量 , 動態工作功能如何確認 , 依輸入腳的電壓狀態,它是否有該有的輸出反應,

是更前端送過來 358 輸入腳的問題,或是 358 壞掉,導致輸出一直不會關閉 SCR,

這樣查找這不複雜的線路,保證修的好,只是花的時間會因人而異,

搞不好板上零件全部拆下換新,會更快很多,差別只是用不同方法來完成.

但是沒人能保證零件全換新會保證完修,我遇到過買的一盒5000顆 1/4W 240歐姆電阻,

整批板子焊完,修第一片才發現,這盒電阻其實是22歐姆,色碼根本不符合,

也有二極體標示白線印反的,機率非常低,不代表不會,建議你要換零件上去時,

先量一下在焊上去,免得越搞越困惑.

最後一樣還是祝你成功順利.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用不好意思,我只是點出隔空抓藥,要能迅速有效的一些條件,

在這裡願意盡一己之力提出建議的人,都是願意 ...

謝謝您解說這麼多內容

附上簡易整機的接線圖,希望能讓各位先進更清楚本機狀況:

HIGH 及VARIABLE開關:

1-800-LCR-4EMC接線:

進入馬達接線:

麥拉電容下的電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您解說這麼多內容

附上簡易整機的接線圖,希望能讓各位先進更清楚本機狀況:

網上找的接線圖,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大說的是左上角有二顆零件Q1與Q2吧
絲印R2T應該是Rohm 的 SST4403 PNP Transistor

lazy104大:
    請問您知道此顆電晶體(SST4403),有其他在網拍容易買到的替代品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lazy104大:
    請問您知道此顆電晶體(SST4403),有其他在網拍容易買到的替代品嗎? ...

基本上4403系列都可代用; 如MMBT4403之類, 細部規格再比對看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謝謝您解說這麼多內容

附上簡易整機的接線圖,希望能讓各位先進更清楚本機狀況:

謝謝你的配合,提供了更詳盡的圖資,雖然在這之後,你這帖子就快要沉到海底,

或許有人像我還在利用時間,繼續在追線路結構,好精確的做下判斷(不是猜測),

不知你在接收了多方的回覆,你目前是否修好,我還在看這不太清晰的圖片追線路,

所以還沒有精確的答案,目前我無法確定 BLUE 線在背面的走線詳情,圖片上看不清,

IC358下蓋住的那條線是到哪隻腳,TR1這文字上,從D5來的這條線到了SOT-223下面是接到哪裡,

我不知你目前的心情是如何,是否還有毅力堅持下去,是否仍在期待有快速的標準答案,

若你心灰意冷了,那我先提供一個尚未確定的快速方向,把 IC 358換掉 , R7 量測阻值確認, Z1 量測短路否,

如果能量到 Z1 工作時的電壓最好, 它若短路會令IC 損壞 .

楼主:
引用 网友K:
謝謝你的配合,提供了更詳盡的圖資,雖然在這之後,你這帖子就快要沉到海底,

或許有人像我還在利用時間,繼 ...

eldlee6056大:
      小弟未放棄,且從不奢求有直接答案,謝謝各位先進提供了很多方向,不管結果如何,都是收益良多;

您提到不清楚的的位置,小弟儘量照清楚再上傳,會量測r7,z1;ic358無備品;因機器仍需使用,無法拆開閒置

請教左上角Q1,Q2(SST4403)若異常,是否會影響到可變電阻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謝謝你的配合,提供了更詳盡的圖資,雖然在這之後,你這帖子就快要沉到海底,

或許有人像我還在利用時間,繼 ...

eldlee6056大:
     在電路板上測量:
R7:99.8k
Z1:
穏壓值9.977V , 順向偏壓0.784V
Z2:
穏壓值3.188V , 順向偏壓0.755
左下大顆電容: 216UF
小顆電容電表量不出來(工具有點差),請問其編號容值是多少?

電路正面:

電路背面1:

電路背面2:

10358線路特寫:

10358背面透光圖:

D5-TR1線路特寫:

左下電容特寫:

网友K:
這次的線路板圖拍的非常清楚,對有心與有能力分析的人幫助很大,

反之,就不會在意清楚與否,隨便掐指一算就能指出問題所在,這與我的作風不同,

前幾天看得我老眼昏花,且摸不著頭緒,這兩天我把要出貨的事先搞定,

在來把現路整理一下,順便找看看我是否有 SMD 的 358 寄給你,

原來你每天都還需要用,那也就都是工作在高速中,那有個狀況我想了解一下,

現在是不能低速,只能高速,對嗎? 而且還可以有一檔更高速,是不是這樣?

358下面那條線你要用電阻檔量它,就是一端接在R16的R字那個電阻焊點,

另一端去量 358 , 看量哪隻腳的時後是導通 0 歐姆,此時不須上 110V的電,

D5 出來去 TR1 那條應該是接到右邊第 3 腳才對, R7 是正常的,阻值看得出是 100K(1003),

Z1,Z2 能測量到電壓 ,基本上就是好的了, Q1,Q2 那邊我還沒去注意看,

你會量二極體順向逆向,那就順便量一下 Z3 以及 D1,D2,D3,D4,D5,

小顆電容有寫 50V/22 , 兩個 2 距離有點大 , 不確定是 22u 或 2.2u,

VR2 先記得原來位置,然後量看看,轉看看是否有依調整在變化,

以上說的都是在不用插電的情況下測量的,

順便問你住哪方向,我住汐止,如果真巧在附近,那就乾脆我去幫你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次的線路板圖拍的非常清楚,對有心與有能力分析的人幫助很大,

反之,就不會在意清楚與否,隨便掐指一算就能 ...

電路板上量測數據:
D1-D5:,順向偏壓0.657V
D6-D7:,順向偏壓0.676V
Z3:穏壓值9.928V,順向偏壓0.775V
R16接到10358 IC的第7腳
VR2:順時鐘阻值變小,逆時鐘阻值變大,應屬正常
Q1及Q2:經檢測無異常
10358ic尚未到貨,暫無法更換測試

目前機器狀況:無低轉速,啟動右側電源即高速轉動, 若再將左側開關切至"HIGH",可以更高速一檔

另補充說明接線內容:
*當圖1右側開關在"ON"時,左側開關在"VARIABLE"位置時會導通的線:灰色,細棕色,淺藍色,紫色等4條(參考圖2接線簡圖)
*當圖1右側開關在"ON"時,左側開關在"HIGH"位置時會導通的線:灰色,紫色,紅色等3條(參考圖2接線簡圖)

圖1:

圖2:

网友:
目前已經追出此線路結構,依你的陸續量測,目前只剩最大疑兇就是 IC,

不論你是否有在近日內換修 IC 成功,我個人很好奇那個馬達 4 條線的結構,

所以過幾天我有空時,希望能夠親自與那馬達見上一面,底下是我大約追出的主架構,

尚未整理完整,用鉛筆畫的,看不清楚沒關係,若有需要時我可以講解給你聽.

网友B:
看這結構美達應是繞線式分積電動機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看這結構美達應是繞線式分積電動機

是的,這個 4 線馬達,也是讓我做了很多猜想,從內置編碼盤,到回授用發電線圈,

到最後樓主提供的圖片越來越清晰,追的我老眼昏花,才追出更明確的結構,

目前應該可確定是分激式了,但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不習慣妄下定論,期待量測實物中.

我自用的廚房各種機,都是便宜貨,串激轉速選擇都是抽頭加半波,拆的東西不夠多,

第一次有緣看到家用產品使用分激式,適逢出貨淡季,於是欲罷不能,

抽出時間再當一次學生學習推敲,讓看官見笑了.

网友L:
eldlee大大分析能力超強, 我從中學習很多,
不過我在#55樓lazy大 po的圖中馬達是寫AC,
那馬達無可能是單相馬達
那ˋ4條線 2條是運轉繞組, 另2條是啟動繞組?
可否請樓主量一下機板  O/P 是DC還是AC?

网友:
引用 网友L:
eldlee大大分析能力超強, 我從中學習很多,
不過我在#55樓lazy大 po的圖中馬達是寫AC,
那馬達無可能是單相 ...

目前#64樓.柳川楓指出可能是分激式,也是很有道理,

依目前接線判斷,這機器在TURBO最高速時,又像串激模式,

反正TURBO是要最高速,切換成串激也是合理,但依線路看來,在調速模式下又不像分激模式,

到底是分激或他激,我也不能確定,所以我才很期待能親自量測那馬達的接線.

若單純都是使用串激模式,則施加的電源就AC/DC都可以用,所以英文名為 Universal Motor 萬用馬達,

它是利用換向器位置的改變使產生磁場的方向保持一致,

所以可AC/DC兩用,所以古人設計這馬達的巧思,仍值得後人佩服.

通常這種上萬轉的都是用串激式馬達,單向馬達多用在低速大力矩,

這馬達 4 條線,的確像是有兩組繞阻,串激馬達,單向馬達,都有兩組繞線,

只是目前並沒看到有單向馬達啟動繞阻的啟動電容,所以還是很期待看到這馬達的真面目.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的,這個 4 線馬達,也是讓我做了很多猜想,從內置編碼盤,到回授用發電線圈,

到最後樓主提供的圖片越來越 ...

這是vita-mix類似型號的馬達介紹影片,請您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DdZxM9ne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dhfL_oN72o

楼主:
引用 网友L:
eldlee大大分析能力超強, 我從中學習很多,
不過我在#55樓lazy大 po的圖中馬達是寫AC,
那馬達無可能是單相 ...

不好意思,機板  O/P 是DC還是AC,如何量?

楼主:
各位先進所提的馬達相關專業知識內容,小弟完全不懂,無法有任何反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vita-mix類似型號的馬達介紹影片,請您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mDdZxM9neY

從影片中我看到換相片和碳刷,
柳川楓大大及eldlee 前輩猜測是對的
很有可能靠hi/lo 選擇開關 作分激/串激 切換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們,不厭其煩的提供可能問題點與檢修方向,讓小弟終於有機會維修成功了,尤其eldlee6056大一直提供方向並追電路,辛苦您了

故障零件:即41樓的duke83大所提醒的2顆smd電解電容老化或故障了,因不確定smd電容編碼方式,依自己量測及先進提供的容值,將其更換成一般電解電容22uf/50v, 220uF/50V

网友:
恭喜修復

网友:
又學到東西了

网友:
恭喜維修成功
不過最後的貼圖失敗  有檔名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