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40X4000 有聲音但花屏

楼主(2020-07-09):
Hi 各位大家好
想請問一下! SONY液晶電視開機有聲音. 聲音正常
但是畫面都是垂直條紋, 且沒有正常畫面. 都是垂直條紋
我轉到新聞台, 可以明顯看到條紋有更新
請問這大概是哪裡的問題呢?謝謝
(我拆了機器~看到COF 板上面都印上AUO
所以這台似乎是AUO面板?)

聲音有出來! 畫面有在改變1

聲音有出來! 畫面有在改變1

聲音有出來! 畫面有在改變2

聲音有出來! 畫面有在改變2

聲音有出來! 畫面有在改變3

聲音有出來! 畫面有在改變3

网友:
沒內部構造圖片無法鉁斷

楼主:
補上相關圖片! 我量測四個板子供電相對應的電壓都有出來! 例如VGL:25V      VGH: -6V   都有正常的感覺

邏輯板

邏輯板

主機板

主機板

電源板

電源板

高壓板

高壓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相關圖片! 我量測四個板子供電相對應的電壓都有出來! 例如VGL:25V      VGH: -6V   都有正常的感覺
謝 ...

這種問題只量測四個板子不夠,還要測量連接面板的屏板。

楼主:
屏板量測後! 也是沒有異常的電壓! 像是VGH VGL 在屏板部分也是正常的
請問這會是邏輯板問題嗎? 謝謝

网友:
之前有一台這台顯示類似ˋ  最後判定是面板壞了  您參考看看

楼主:
好的我看一下專家的維修實例

楼主:
更新...我拆了面板後
面板側邊左右兩邊理論上各4個COF
我發現其中一邊COF 4個已經明顯被撕掉了 ><
我量測另一邊有4個COF! 所有COF點電壓都正常
.....請問這樣會有救嗎? 謝謝

网友:
想救  可以花了錢請商家處理好COF  這個無法自己處理 一般都是3000起跳 您可以詢問看看  不過人為撕掉CFO的棄修機 也難保 面板沒其他的問題 很多面板問題也不是COF的問題(例如亮線)

楼主:
恩看來應該是沒啥救了!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