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2P740 無法開機

楼主(2020-07-09):
手邊有一台大同 V32P740 ,有時可以開,有時不行

不行開機時,裝上電源,電源燈會亮紅色,按下Power ,會呈現藍色.

可是就是無法出現畫面~

請問這是那裡出問題呢?

网友:
電路板,先量測開跟不開的電壓?

网友:
有時可以開,有時不行,有的案例是主板上的電容換掉,就好了~沒畫面,那用手電筒照可以看到畫面嗎?如果可以,那就是背光出問題~這些只是可能,實際上還是得拆了才知道

网友:
拆機 參考連結裡面第一張圖  ( 版權問題不複製照片 )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2016459804449

液晶面板的金屬框架有空孔 可以辨識 背光亮不亮
第一張圖的空孔發亮光 表示背光正常發亮

楼主:
因為有時可以正常操作,所以我認為背光模組應該是沒有問題,而電容從外觀上,也看不出問題,只是這種有時好,有時不行,真難找

网友:
徵求韌體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