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三用電表如何測可控矽好壞?

楼主(2020-07-10):
可控矽電路板位置

可控矽型號

网友:
數字表跟指針表,量測會不一樣

网友:
先測 A與K ,  G與K 不得逆向漏電

導通測試 像 N-MOS 那樣去量測

A  anode     陽極
K  Cathode  陰極

网友:
用指針電表測量TRIAC 好壞?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amp;highlight=triac

楼主:
交叉測試均為導通狀態,是否即為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交叉測試均為導通狀態,是否即為故障

想看探棒連接電表的方式 ?
圖片看起來好神奇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探棒連接電表的方式 ?
圖片看起來好神奇喔 !

拍給你看,但回覆一下正題,好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看探棒連接電表的方式 ?
圖片看起來好神奇喔 !

電錶測試線壞了,暫用鱷魚夾線,這電錶有35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拍給你看,但回覆一下正題,好不?

樓上幾位前輩皆提供了測試方式的解答正解了
小弟功力太淺上不了檯面,肚內沒墨水,擠不出好見解
這裡附貼上您TRAIC 的 datasheet,您參考看看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bta40.pdf

比對腳位圖,再如樓上前輩建議的量測方式,即可驗證您心中的疑惑(您的照片顯示,零件為擊穿狀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上幾位前輩皆提供了測試方式的解答正解了
小弟功力太淺上不了檯面,肚內沒墨水,擠不出好見解
這裡附貼 ...

已網購,謝謝

网友:
#11樓 貼datasheet檔連結,好像有為版規
這裡補貼,附個下載來的檔案

ps: 除了壞TRAIC的更換外,前面的連接元件也要查修,被擊穿是有其它前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