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diy自制真空抽油機

楼主(2020-07-10):
自己已經用了很多年的抽油設備

用的是德制乾式真空馬達,吸力超強,負壓表一抽就破表,之前還用這個來抽冷氣的真空.

之前給汽車換機油時用的是上面這個可樂權改裝的集油瓶.

平常是拿來做空壓機並連的擴充瓶.

其實這種正規真空馬達耐操耐用,不怕塞住會燒掉馬達,有阻塞保護功能

且中古的非常便宜,我這台也才買400元,台中賊仔市隨時都能買到.

要買小型模型馬達的不如買這種,用一生都不會壞.

這個容量只有一公升,抽機車或煞車油時都用這個.

三種不同規格的管子..

影片裡用的是最細的3mm管子.

网友A:
5i那邊動手搞機加的比較多,你算是本地代表隊,動手能力強,厲害,我在你後面跟著做,只缺小銑了.

网友:
我也來去買看看

楼主:
市面上正規商用的真空馬達分二種,油式與無油式(乾式)
比較簡單來說是當要做到超高真空抽取或要求抽真空後要求真空下不得有細豪的油霧下
就必須選用無油乾式真空馬達.
乾式pump是專門用做超高真空的初抽使用,因為油式的油氣會擴散至真空室
黏附於壁上,然後慢慢釋出,造成在抽高真空時,真空度降不下來
但如果因為你並不要求再抽高真空,那麼用油式即可,乾式比油式貴很多
所以像做冷涷空調的就大都使用油式真空機,便宜又好用.
但要常常看油量與換油,不像乾式都不用去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5i那邊動手搞機加的比較多,你算是本地代表隊,動手能力強,厲害,我在你後面跟著做,只缺小銑了. ...

小銑床買我買的那一種即可,便宜又好用,精度也不錯.

网友B:
>>且中古的非常便宜,我這台也才買400元,台中賊仔市隨時都能買到.

現在400元可能買不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且中古的非常便宜,我這台也才買400元,台中賊仔市隨時都能買到.

現在400元可能買不到了吧!? ...

400~600間應該都買的到.我上星期還看到攤位上有好幾組在賣.

楼主:
網上看到工廠在用的往覆真空機,這種已經算是商用比較好的
但看這種真空度才多少? 油式的也差不多都是這樣而己.
吸力跟渦倦式的完全不同等級..差很多.
更別說那種模型馬達實驗用的小真空泵,很多人因為沒有真空表,所以根本不知道真空度抽取效率其實比不上商業用的
再加上連散熱片都沒有,怎麼可能經的起幾十分鐘的持績運作.

楼主:
前一陣子在賊仔市花200元買到的一台有趣的機子
有多有趣? 看影片就知道..這是實驗室在用的設備
賊仔市常常都會有這種俗又大碗的東西出現
都是工業區裡科技廠裡淘太賣出來的..
像這台是美國進口的,不是一般賣場賣的那種玩具電動打氣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