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5D 插兩次電才能開機

楼主(2020-07-10):
家中發現台2007年製的ASUS VW195D螢幕
想拿來做監視器或延伸螢幕使用

控制按鍵全故障
插電兩次螢幕才會出現畫面

插一次電電源燈持續亮3~5秒熄滅螢幕沒反應
拔起插頭馬上插回,電源燈不亮螢幕無反應
需間隔4~5秒再插電,螢幕和電源燈才會正常。

接觸過5部以上那年代的19吋螢幕,一插電有訊號螢幕馬上會亮起
請問有人知道插兩次電才能正常過電,這是什麼問題?

有試著拆但拆不開,不知道卡榫位置。
只找到一張電源高壓版圖片

補充內容 (2020-7-11 09:22 PM):
已處理好,是按鍵控制板的問題。拔控制排線就正常

网友A:
猜測 是燈管故障  搜尋站內有案例

网友B:
如果您覺這還不錯,想要修修看,那第一步就是自已把它拆開來…
不會這裡可以先搜尋一下,或者Google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測 是燈管故障  搜尋站內有案例

好唷,順著您的建議爬文
沒找到對的上的案例,那些案例都是螢幕不正常或無法使用

目前狀況插兩次電螢幕開啟,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您覺這還不錯,想要修修看,那第一步就是自已把它拆開來…
不會這裡可以先搜尋一下,或者Goog ...

好的,等下回家試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等下回家試試

先拆開,拍自己的不是拿別人的照片,不一定你的有明顯外傷

网友D:
電容的焊點有虛焊或錫裂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拆開,拍自己的不是拿別人的照片,不一定你的有明顯外傷

已拆開外殼初步檢查,ASUS螢幕滿貼心的,在螢幕正下方有兩凹巢供撬開
沒有外傷,插兩次電問題已處理好{n_111:}

按鍵控制排線拔除就能一次插電正常開螢幕
判斷可能和POWER按鍵故障有關

网友E:
燈管差不多壽終正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的焊點有虛焊或錫裂 !

控制板焊點目測看正常
猜測可能是按鍵半壞不壞。直接拔除按鍵排線就能正常插電使用。
殘值不高不想修按鍵

我目標是插電正常就好,按鍵不能用就不再繼續追查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燈管差不多壽終正寢了

h大把控制按鍵的排線拔掉
插電馬上有畫面出現,不用拔插第二次電

是不是能排除燈管問題?
若燈管真有問題,那就超出我的能力範圍{n_081:}

网友:
引用 楼主:
h大把控制按鍵的排線拔掉
插電馬上有畫面出現,不用拔插第二次電

這樣就能排除燈管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