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SULI 速力 SL-100 電動研磨機碳刷?

楼主(2020-07-11):
說這台碳刷尺寸5.4x4.8mm,真的夠難找的。
長度剩下大約8mm左右,最近使用有時無法啓動,我想是不是碳刷快完了?
因爲不知道原本應該多長,上速力的FB詢問,完全不回,這牌子是不是爛廠?

後來自己上淘寶買了好幾顆5x6x16打算自己磨,不知道用磨的行不行的通?

另外一個問題是我拆下試運轉都正常,但是只要我把外殼鎖上去它就死給我看
再拆下又可以動,再鎖上又不轉,連嗡嗡聲都沒有,
已經5上5下了,我也抓不到問題出在哪?

楼主:
泥馬的...
這什麼爛廠?難怪一下動、一下不動,焊錫很貴嗎?連這都要省

楼主:
引用 楼主:
泥馬的...
這什麼爛廠?難怪一下動、一下不動,焊錫很貴嗎?連這都要省

110進來一端碳刷孔到線圈都有導通
另一接腳所有碳刷孔和線圈都是斷路無論開關ON或OFF,Why?

剛剛使用中會停一下,線搖一搖又轉。

這個開關好像不能拆,沒救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0進來一端碳刷孔到線圈都有導通

另一接腳所有碳刷孔和線圈都是斷路無論開關ON或OFF,Why?

碳刷跟轉子接觸面要清潔一下,用砂ˋ紙輕輕的稍微磨一下。

我上次咖啡機也一樣,放倒就正常,直立就不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刷跟轉子接觸面要清潔一下,用砂ˋ紙輕輕的稍微磨一下。

我上次咖啡機也一樣,放倒就正常,直立就不轉 ...

所以是刷碳刷還是轉子?
--------------------------------------------------
又學到一個小偏方,不過還是不行。

忽轉乎停,線要喬一個角度才能轉。

有人知道這間公司的聯絡方式?我直接買個開關的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是刷碳刷還是轉子?

又學到一個小偏方,不過還 ...

http://www.jheng-da.com/tw/content-8-about-us.html
http://www.jheng-da.com/tw/content-9-Dealer-Area.html
看來也是對岸製品, 打電話問問能不能單買零件吧

不然就直接上x寶找找, 下面這參考看看 關鍵字"电磨等机器调速线路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20071672584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160798932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jheng-da.com/tw/content-8-about-us.html
http://www.jheng-da.com/tw/content-9-Dealer-Area ...

lazy大,
你動作好快!
連結都出來了,我連關鍵字是什麼都不知道。
謝謝lazy大。

网友C:
電刷後面不是都要有個彈簧壓著?? 沒看到彈簧... 可能這樣才接觸不良吧

网友D:
要問樓主斷圖取意,如圖少了甚麼?
市場小俗俗賣台商,還被樓主嫌到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問樓主斷圖取意,如圖少了甚麼?
市場小俗俗賣台商,還被樓主嫌到爆............. ...

抱歉!我前面沒提到送的兩個碳刷弄丟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原來長度,
我也在他們臉書問了,
一直等不到回覆。

我沒問全國各地經銷地點的經銷,可以的話想直接找他們買。
我今天就lazy大給的網頁有留言給公司了。
所以他們是製造商?還是進口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刷後面不是都要有個彈簧壓著?? 沒看到彈簧... 可能這樣才接觸不良吧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彈簧我沒拍出來

我彈簧如果沒放進去,應該連運轉都有問題,而不是忽轉忽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大家應該都知道,彈簧我沒拍出來

我彈簧如果沒放進去,應該連運轉都有問題,而不是忽轉忽停。 ...

仔細看你的碳刷怪怪的?

應該後面有一條銅線連接著,而不是只有彈簧。

是不是這裡的問題?

网友E:
台灣網購690+運費.買個開關折計台幣250+運費.修理起來好傷.還是3mm的.順便問下.開關壞了不好買.這種沒辦法閃過開關.直接插調光調速器使用.用調光調速器控制轉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台灣網購690+運費.買個開關折計台幣250+運費.修理起來好傷.還是3mm的.順便問下.開關壞了不好買.這種沒辦法 ...

之前一隻力山的電磨加了調光器會有亨聲!! 也就是電磨開關要關掉才不會有亨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細看你的碳刷怪怪的?

應該後面有一條銅線連接著,而不是只有彈簧。

我也覺得怪怪得,但兩邊拆起來都一樣。

楼主(2020-08-10):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怪怪得,但兩邊拆起來都一樣。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aare397e5a0

對岸淘回來結果發現上面註明2A 250V~5E4
這可以接110V嗎?

网友:
跟啟動電容有無關係?

网友F:
用碳刷的電動機  不需要啟動電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碳刷的電動機  不需要啟動電容吧!?

這樣我可以放心換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