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WD10EALS黑標主板故障

楼主(2020-07-11):
WD10EALS黑標1.0TB故障 初判主板故障無法供電 !!請問 各位先進 有相同的主板可提供嗎? 需要將裡面資料救出 謝謝

主板

主板

主體

主體

网友:
建議直接上沒屋頂網站買同型號的回來換BIOS

网友:
買一個一樣的,主機板上的BIOS解焊對調,主機板再裝到你現在的硬碟,我這樣做成功救過資料~

网友:
這顆是送修替換過的良品藍標 「Recertified」,修回來的通常標籤不分顏色

板子要對 PCB 板號,買回來後再將 韌體  對調

韌體 IC

楼主:
謝謝 各位的指導  我沒解焊的技術 !! 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