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 H81M - P32L 反复重启

楼主(2020-07-11):
短接开关针可以上电 ,诊断卡跑码但是反复循环,求图纸,谢谢!

网友:
有單獨測式,電源供應器嗎

网友:
微星MS-7846-1.1主板電路圖(工廠資料).pdf (847.62 KB, 下載次數: 55)

MSI H81M-P33 V2 MS-7846 Rev 2.1 Схема.pdf (1.24 MB, 下載次數: 47)

网友:
BIOS是空的?腳位的錫有不平整,應該有焊過

雖然官網的圖片那邊也是空的,不過其他網站PO的是有BIOS IC

有BIOS

网友:
原本在找該主板型號的清晰圖,意外找到一篇維修文。

說不定BIOS燒好、回焊就完修了?!
[迅维网-维修论坛] MSI H81M-P32L无复位,少见的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