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 B75M-D3H REV:1.0 過電斷電、求圖紙點位圖
關閉

楼主(2020-07-11):
求助各位大大,

開機時,CPU風扇轉一下,然後就斷電,
有時CPU風扇轉一下,然後開始正常轉,但沒有正常嗶聲後又立刻斷電,
再按啟動就沒反應了,需要將電源重啟,才能開機(但又是風扇轉一下斷電)。

只剩CPU在上面,其它的全拔光,有無水銀電池在上面都一樣,
爬文後以為是DQ18 DQ19的問題,不過用二極檔量NPN似乎都是正常,
導通電壓在0.7V左右,而DQ18 Pin 3的待機電壓0.55V也應該是正常,
有換過電源供應器,仍然是一樣的情況,
量ATX Power Good,有起來到5V,但又馬上掉下去,
有試過把CPU 12V 4pin 供電拔起來開機,仍然是一樣的情況,
量過主板ATX 5V/3.3V/12V,皆無短路,
CPU換過i3、i5也是一樣,所以排除後應該是主板問題。

實在找不出原因,已苦戰多日~
能否指點迷津呢?

网友:
Gigabyte GA-B75M-D3H r1.1.pdf (857.7 KB, 下載次數: 177)

GIGABYTE GA-B75M-D3H (4MB75MD2V-00-10A) REV 1.0A - BoardView (.ASC).zip (271.8 KB, 下載次數: 141)
GIGABYTE GA-B75M-D3H (4MB75MD3H-00-10B) REV 1.0A - BoardView (.ASC).zip (480.38 KB, 下載次數: 121)

GIGABYTE GA-B75M-D3H (4MB75MD3H-00-12A) REV 1.2A - BoardView (.ASC).part002.rar (4 MB, 下載次數: 153)
GIGABYTE GA-B75M-D3H (4MB75MD3H-00-12A) REV 1.2A - BoardView (.ASC).part001.rar (4 MB, 下載次數: 140)
GIGABYTE GA-B75M-D3H (4MB75MD3H-00-12A) REV 1.2A - BoardView (.ASC).part003.rar (2.58 MB, 下載次數: 140)

网友: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的圖片或檔案再點一下圖片或檔案才會進行插入動作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貼圖錯誤出現檔名一小時內的修改法 #3

楼主:
感謝貼圖教學,另外應該不是bios的問題,清過也是一樣,剛量atx 綠線,待機是5v正常,觸發後是0v,斷電後又回到5v,無法再次觸發,懷始是觸發電路的問題,強制綠線接地就不會斷電但無開機嗶聲,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貼圖教學,另外應該不是bios的問題,清過也是一樣,剛量atx 綠線,待機是5v正常,觸發後是0v,斷電後又 ...

楊大俠大大的意思是請您刷新BIOS內的程式碼, 而不是清除設定資料.
版上的前輩有交代, 拿到GA的板子排除短路問題後, 先刷BIOS再找問題.

网友:
Q26:VCC1_8_PCH是否為 1.8V
-----------------------------------------

U9:VCC1_05_ME是否為 1.05V
----------------------------------------

VIN1~VIN3 電壓是否正常 VIN1=3V、VIN2=12V、VIN3=2V
---------------------------------

補充內容 (2020-7-12 05:39 PM):
VIN1=3V、VIN2=12V、VIN3=2V 有錯,分壓後電壓不一樣

補充內容 (2020-7-12 05:44 PM):
VIN1=1.8V、VIN2=2V、VIN3=2V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線索,讓我可以繼續查下去。
目前查到VCC1_05_PCH沒有電壓,但是DDR_15V有電壓1.4V,
所以我往U1B放大器LM324DR Pin5量,結果是0V,
Pin 3跟Pin 10也都是0V,懷疑是2_5LEVEL沒電壓,由Q42產生的,
不過我找板子找了老半天都找不到Q42,有大大能教一下怎麼找嗎?

另外請教一下獅子魚大大的檔案解壓縮後要用什麼軟體開?
而這三個好像無法解開,其它的可以。
GIGABYTE GA-B75M-D3H (4MB75MD3H-00-12A) REV 1.2A - BoardView (.ASC).part001.rar
GIGABYTE GA-B75M-D3H (4MB75MD3H-00-12A) REV 1.2A - BoardView (.ASC).part002.rar
GIGABYTE GA-B75M-D3H (4MB75MD3H-00-12A) REV 1.2A - BoardView (.ASC).part003.rar

楊大俠大大,
感謝您給我追查的方向,還滿有幫助的,至少我花了些時間查了一下供電的順序,
好奇問一下那個PCB圖去哪裏找的?
我手上的工具有限,也沒有刷bios的機器,所以只能儘可能的用電表找問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提供的線索,讓我可以繼續查下去。
目前查到VCC1_05_PCH沒有電壓,但是DDR_15V有電壓1.4V,
所 ...

WINRAR 5.80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53-1-1.html

网友:
如果Q42有電壓,那就是 LM324 的問題了

我有先去爬文,有的是壞 LM324、有的是壞 Q42、所以才會叫你先查那兩個電壓,沒有的話往上查就是 LM324 和 Q42

或者是 Q8的 CPU_VTT 沒出

楼主:
剛量了一下2_5LEVEL,待機時是0V,5VDUAL是4.8V,
所以確定是2_5LEVEL的問題。
量了一下對地阻值,2_5LEVEL是5Ω,
如何能判定是Q42還是BC179短路呢?
先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了~

网友:
先把 BC179 拆掉,再量 2_5LEVEL

楼主:
我把BC179 拆掉後,果然就沒有短路了,
但是我沒有貼片電容,就找了一顆電解電容22uf/16v的換上,

換上的電解電容

換上的電解電容

2_5LEVEL終於量到2.5V的電壓,開機也聽到嗶聲了~

量到電壓了

量到電壓了

本來很高興,結果畫面顯示dual bios藍畫面後,就重開機,然後一直循環,
想請教一下這是什麼樣的問題?

開機唯一的畫面

開機唯一的畫面

网友:
水銀電池要裝回~

楼主:
有呀,裝回去也是一樣

楼主:
爬文後,發現獅子魚大大的貼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481-1-1.html
技嘉
副BIOS修復主BIOS之方法        當主板有時通電無法開機時,可能為主BIOS資料丟失引起,技嘉獨有的雙BIOS功能可快速修復丟失的主BIOS,方法為:關機通電狀態下,長按開機鍵10秒,然後鬆開再開機,顯示屏會有副BIOS恢復的進度條,待進度條走完,重新啟動即可恢復正常。

試著照做後:

竟然成功修護bios成功,已開機正常並且完修。

一切都只是這顆小小的電容.....

說真的能修好這塊片子,
要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助,
沒有您們的資料及指導,
我應該是很難修好這塊主機版,
再次感謝您們的無私奉獻~

网友:
獅子魚大大請問您是否從事主機板維修行業
怎麼有那麼多相關資料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爬文後,發現獅子魚大大的貼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481-1-1.html
技嘉

恭喜完修 也感謝獅子魚大大提供資料 楊大俠提供維修步驟
看完這篇又學習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