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roArt PA279Q 半邊螢幕變紫色 時好時壞

楼主(2020-07-12):
各位好

最近收了一台ASUS ProArt PA279Q 故障是開機時偶爾正常,偶爾半邊螢幕變紫色 時好時壞
將電源關閉開啟後又會正常,量過驅動版,判斷不是面板問題,懷疑是LED。

故障

故障

此塊面板為LM270WQ3-SLA1 GB-LED

測量並把右邊的螢幕前面兩條線拔除(下圖上面兩隻腳),馬上就可以重現故障狀況(紫光)

懷疑是LED電源控制問題,於是拆了出來看。

原本以為左上角電路板11320-P35 顏色很重應該是他,結果沒問題@@

量了這個11320-P35 發現有一隻右邊的腳阻值跟其他不一樣。但不確定是不是這個原因

另外,這顆IC (11320-P35)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嗎?餵狗都不到

現在有兩個思路一是把阻值有問題的IC與其他對調測試,還是有可能是OZ9908LN的問題呢?

請指教....

補充內容 (2020-7-13 12:17 PM):
GB-LED 似乎與W-LED不一樣透過不同電壓改變LED顏色,所以到底是哪裡造成電壓被拉低或者是什麼原因,這方面沒頭緒,QQ

補充內容 (2020-7-14 10:05 AM):
或者我乾脆直接改W-LED燈條就沒這問題,只是27吋有點抖抖的QQ
想一想還是原裝的卡好

補充內容 (2020-8-4 09:15 PM):
更換恆流板後完修!

网友:
Led或是驅動板壞了!

网友:
LED燈條故障

网友:
那顆 IC (11320-P35) 是 Diodes Incorporated 的 PNP TRANSISTOR DPLS350Y

Datasheet:
https://www.diodes.com/assets/Datasheets/ds31149.pdf

网友:
哇,全部都是高手...

网友:
小弟的是 PA249Q 之前也有類似問題,後來換了燈條就好了。

現在眼睛老花好嚴重,所以都直接送修比較快!

楼主:
更換恆流板後完修!LED燈條沒動,果然不是LED壞掉!

网友:
我就是用這顆螢幕...

補充內容 (2020-8-5 10:31 PM):
標記起來~以後我螢幕壞了..就知道找誰維修了~
這顆螢幕畫質還算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