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冰箱的除霜感溫器&保險絲如何更換?

楼主(2020-07-12):
約兩週前,用了十多年的冰箱突然不冰了
邊摸索邊除霜。觀察等待...約兩三天不冷了...再次打開冰箱手動除霜,直至今日
將冰箱的型號拿來谷歌,竟意外找到了這裡!同型號的問題帖,可惜因違規被移至回收區
因家中沒有萬用電表(重點是自己也不懂用XD)
在這裡和他處看了很多資料&維修過程、心得,抱持將原零件舊換新的想法就開始實行了......
目前問題多半落在除霜問題上,其中溫度控制開關&除霜定時器已經做了更換。
前者已經買不到原來的型號了,改採用目前通用的ATB-4226。後者則是換上了一個"一模一樣"的同型號定時器。
本以為沒什麼難度的除霜感溫器&保險絲反倒成了最大難題...(查資料時,都沒見這方面有特別講解或是實際操作圖...

家中冰箱的電路配置圖已經沒了,借skid大的圖一用

今天冰箱結霜的樣子。兩天前有手動除霜過(在放下去估計又要結冰)當時正在替換冷凍的溫度控制開關

除完霜的樣子(之前都用熱水澆,這次看情形好些,就改使用吹風機,約十分不到

除霜感溫器&保險絲沒有封裝在一起,其中除霜感溫器有鼓包,看不出好壞。保險絲看似正常

除霜感溫器&保險絲由紅線做相連,除霜感溫器(茶)&保險絲(白)連出

其中白線的部份又搭了一條白線連出去(風扇馬達)

看到這就頭大傻眼了,本以來只要能把線推出去,在接上新買的配件就成了(雖封裝在一起,但一樣只有兩條線

後來發現是不是能如我想像的那般推出去都不好說了(當時拿小一字起子往內戳,結果似乎把茶色線的外皮戳出去了些...

有想過如果真拆不了,是不是能剪斷線在斷處接上新買的配件,這樣不知可不可行?
電火布纏繞是否能在冰箱內有效的防水防潮?
如果這配件順利替換上後,冰箱還是沒能好,那我自己真就沒招了,估計只能換冰箱了...(因為正好也快要搬家了...

補充內容 (2020-7-18 02:57 PM):
更換至今已三天了,目前冰箱表現一切正常!壓縮機也會"有條件"的停機重啟(一開始還真不習慣,有些不安,所以好好的觀察了一番)

网友A:
沒有三用表,甚麼都不用說了,只能全部換掉,1.除霜定時器,2.除霜電熱器,3.溫保,4.藥包(除霜感溫器),用目視無法判斷好壞,這幾樣換掉,不用1000元,比買新的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三用表,甚麼都不用說了,只能全部換掉,1.除霜定時器,2.除霜電熱器,3.溫保,4.藥包(除霜感溫器),用 ...

是的。我一開始就是這麼打算的(當然也做過簡單的排除。如:壓縮機故障與否)
1.已經換好了
2.幾次拆開的過程都看不到電熱器在哪...
3&4.指的應該就是我這主題所在吧

网友A:
電熱器是在你結霜蒸發器的下面,稍微抬高,就可以看見了,需注意的是:它是玻璃管,換好後,那個金屬蓋要蓋好,不然除霜時,水滴到會破裂

网友B:
電火布不能防潮防水,但是接線處如果不是冷源,那不太需要擔心潮濕漏電

一台便宜的三用表200~300元,可以讓你少換很多東西,也可以輔助判斷冰箱或往後的其它電器
三用表不外呼:電壓、電阻、電流
你只要一表在手,版上一堆人可以教你怎麼用,邊學邊修

只是這樣你家會暫時沒冰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熱器是在你結霜蒸發器的下面,稍微抬高,就可以看見了,需注意的是:它是玻璃管,換好後,那個金屬蓋要蓋 ...

瞭解。謝謝!
那個位置確實有想到過,只是不知道怎麼去查看
目前冰箱運作還算正常,聽家人說下午一點時壓縮機有停止過,六點時我自己也遇到了一次(總不會都是在除霜吧,那麼也就是溫控正常發揮囉?!)
但人工除霜後也不過才過了一天而已,還不能放下心來...(題外話:在更新零件之前,家中壓縮機給我的印象都是不停在運轉啊~~~)
如果還有再拆開的時候,會去了解一下電熱器的狀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火布不能防潮防水,但是接線處如果不是冷源,那不太需要擔心潮濕漏電

一台便宜的三用表200~300元,可以 ...

那也就接線這招是可行的囉,那我可能要往這方面去做點功課了
其實昨天有了解一下將線集中起來的那個東西,好像能用所謂的退PIN器去處理
但關鍵是保險絲(白色線)那端...(跟風扇馬達整了個二合一,退出來我也不知道怎麼搞...最多也就是茶色線的部份可以不用接線的方式)

冰箱壞的那時,是完全不冰了才開始著手處理的,大致瞭解了一下更換材料都不貴又易換...(??? )才跳過電錶檢測的部份(因為很著急

感謝建議,算是推了一把

网友C:
不要想太多0與1 ,機器本身就是儀表,只是不知壞哪個節點。
如果知原理並不難查。
附圖線路圖內8W室內燈就可移做儀表(全部相容電壓),只要綠線移除,活電做檢測線是否過電也能證實該設備零件或線路是否異常,三用表只是微縮化。
需要用電負載包括各式開關或斷線皆可檢測是否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想太多0與1 ,機器本身就是儀表,只是不知壞哪個節點。
如果知原理並不難查。
附圖線路圖內8W室內燈就 ...

謝謝,領教了!!

-------------------------------------------------------------------------------------------------------------------------------------------

稍早發覺冰箱(冷藏)疑似不太冷,決定拆開來看看,順便做自己當前能做的最後一步
感溫器和保險絲已經用接線的方式處理好了。(正確來說只是冰箱正常運作中,是否有問題得在觀察幾天。)
溫度這一塊要說神經質也是有的,因為冰箱故障前,有好長一段時間冷藏溫度是異常的(有結凍現象)
所以這陣子總覺得冰箱(冷藏)的溫度不太夠的樣子,但風口又有出風,食物也無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