鋰電池放電

楼主(2020-07-13):
有時候拆解一些電池,部份是鋰聚合物電池,

膨脹過的想放電到完全沒電再拿去回收才安全

狀況好的留下來用

想請教放電方式是不是買水泥電阻

网友:
汽機車大燈燈泡也可以 W數夠大放電也很快

网友A:
用一個昇壓器(或拆行動電源)接上鋰電池....

晚上當夜燈放電到完......這很便宜...最便宜一支5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個昇壓器(或拆行動電源)接上鋰電池....

晚上當夜燈放電到完......這很便宜...最便宜一支5元.

升壓器或許不錯,不過擔心電池低於升壓IC的條件就會停止運作

用行動電源盒的話,有保護機制,電池低於 3.7V 就會停止輸出

我有試下面圖片的LED燈,放著讓它完全不亮的時候,電池還是有 3.7V,也是受限IC有保護機制

所以要找那種會主動把電吸乾的裝置

---------------------------------------------------------------------------------------------------------
買東西送了這個自拍補光燈。三段強度,開最弱的話可以亮超過一個小時

或許可以改來用什麼?等湊其他東西再拿到好康區一起PO好了~~

有一個突然不亮,拆開發現是鋰電池一腳脫焊,拆開就裝不回去了,是用黏的

所以剩三個

IC看起來才三顆,不過有充電功能及三段亮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升壓器或許不錯,不過擔心電池低於升壓IC的條件就會停止運作

用行動電源盒的話,有保護機制,電池低於 3 ...

以前公司的作法, 先用電子負載或水泥電阻做大電流放電至過放保護;
然後拆除保護電路板, 再接上小鎢絲燈泡(玩具或3V手電筒用的)放一整晚...
隔天來如燈光熄滅就將電極貼上膠帶, 放入集中桶待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公司的作法, 先用電子負載或水泥電阻做大電流放電至過放保護;
然後拆除保護電路板, 再接上小鎢絲燈 ...

我電池雖然只有少數幾顆,因為是裸裝又沒地方放...

前陣子其實有個衝動,想丟到大鐵桶放火讓它炸一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電池雖然只有少數幾顆,因為是裸裝又沒地方放...

前陣子其實有個衝動,想丟到大鐵桶放火讓它炸一炸... ...

以前的配合廠商曾說過他們都是把電池泡到鹽水裡放電, 安全又不用管;

不過我部門老大說他曾試過, 18650若電量多的要泡一個多禮拜(可能跟濃度有關),  澎包的鋰聚跟本就沉不下去...
所以還是改回基本的負載放電.

网友C:
最便宜一支5元.這個是便宜沒錯拉.就是品質不怎麼好.老媽參加老人會旅遊拿回來幾隻.我拿了一隻回家.有天菲利浦的檯燈壞了.我就直接插電腦使用.結果電腦就掛了.我這外行人就送順發3c修理.花了1400.換了一顆電源供應器.舊品也拿回來了.說到舊品.我又想到一件事情.以前用的電腦都是去一家電腦公司組裝的.壞掉也是拿去該地方維修.一般都是給我換新零件.不過從沒有把舊品給我.我這外行人也不知道這東西還能修.還以為都是直接報廢.直到一次華碩主機板出問題.把我電腦的記憶體.顯卡都燒了.主機板保固期還在.店家說送去華碩維修.我才知道這東西可以修.而且記憶體和顯卡也都是自己付費更換.也不知道保固期主基板出問題連帶燒掉的東西是要華碩或是店家賠.或是使用者要自行吸收.不過修理那麼多次都沒給我舊品或是說可以維修主機板和顯卡.店家也太........反正我是才知道被當盤子好多年........尤其來這邊看到大大們的討論主機板和顯卡修理..心裡好憋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一支5元.這個是便宜沒錯拉.就是品質不怎麼好.老媽參加老人會旅遊拿回來幾隻.我拿了一隻回家.有天菲利 ...

每個人的成長之路都是這樣,您知道我第一台電腦組多少嗎?四萬九千五佰大洋,CPU是笨蛋90,現在只剩一個外殼供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便宜一支5元.這個是便宜沒錯拉.就是品質不怎麼好.老媽參加老人會旅遊拿回來幾隻.我拿了一隻回家.有天菲利 ...

有時候自己的判斷未必是全然正確的.

就我來看,會電子維修的商家並沒有那麼多.我覺得以前真的滿多都是丟掉的.
現在丟掉的應該也不少........維修真的沒有那麼簡單.....技術'料件'時間等,都是問題.

再來講這5元的燈,我是覺得算耐用的.....我用USB電源接來當夜燈用.....每天約8個小時,用很久也還沒壞.

至於你插在電腦上用,這用法就有點問題了......我不會把較耗電的東西用在電腦的USB上....像保溫器'USB燈'USB電扇等.....我不會拿這些東西來操電腦USB......有點電子概念的應該要知道避開這種用法.

這種5元的燈我只會用在夜燈或接行動電源來做移動照明.....

(外行人看版上有人主機板跟顯卡好像很好修.......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好修.....在維修上,瞎貓真的有死耗子可以碰,但其實也沒有那麼多死耗子可以給你碰上.......死耗子己經不多了,高級的死耗子就更少了.....)

网友:
     ㄚ三哥和draculaxx大大好.我算是文科.對這種沒甚麼概念.以前主板維修真的可能沒甚麼人動手的.以前上班的公司用到伺服控制器超多的.的確沒看到我們儀電人員的去動板上零件.都是拆拆換換整版.那時都用日本愛機的東西.有的板子1片要10幾萬.壞了就是備料直接換上.舊板子寄日本修.不過修回來都撐不久.........
     我得第一台電腦.其實是我們公司電腦課人員幫組裝的.公司生產銅箔基板.一批交華碩的雙面板被退貨.主機板零件都上好了.但是出現蝕銅印刷電路後發現花心(內層起空泡)現象.就退回來了.雙cpu的板子.結果電腦室人員測試能用.就被分了.一個交情好的幫我組裝.主機板用退貨的.其他的他去拿零件那時民國80幾年.cpu是pii吧.忘記了.零件網路價錢都打目錄給我.當然他拿有渠道.價錢會低一些.不過這是人家該賺的.沒話說.那台電腦用很久.總之比後面的相比更久.離開公司換那一家電腦公司.才是我開始當盤子的開始.可能是說這家電腦公司也沒有能力維修主板零件.但是連舊品都不主動給我.也沒說可以送主機板公司維修........這.........
     插燈壞掉電腦.這個我真是知識不夠.想說都是那個插頭就..........教訓.教訓.其實後來有發現那燈插拔時手會麻麻的.不過電腦已經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