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新手)顯示卡維修的疑問?

楼主(2020-07-13):
小弟本來是在做印表機改裝,例如,將原廠一般機器改成連續供墨的型號(更換主機板某個零件跟掃描儀的對位配置).....結果,現在原廠的連續供墨機器越來越便宜,根本沒得混了,想學習顯示卡維修這個領域,請問各位大大,有相關的補習班可供教學與學習的嗎?
小弟現有設備為:熱風槍.微調型電烙鐵.3用電表.電子放大儀含螢幕.電動吸錫槍.BGA拆焊台等,需要再增加甚麼設備嗎?
謝謝各位大大,願意花時間看完,懇請各位大大指引明燈,不勝感激........

网友:
那就從溫控烙鐵、熱風槍開始,找廢板不厭其煩的練習!

网友:
是修筆電或有修顯卡的配合廠商...
不然一般顯卡壞了或電腦壞了...
大概也是要升級的時候了--直接換新....
現在家用電器,大概都這樣---還你在特別地區...

网友:
要不要順便玩玩主機板
看你應該也是有相當的底子
我看你目前缺的是壞板跟壞卡

网友(2020-08-16):
可以去社團找找壞卡跟壞板

网友:
還需大型衡溫烤箱.預熱台(大中小型均可).

网友:
顯卡相對還是比較簡單的
有底子的話,直接修主機板/筆電吧
(去應徵維修工程師吧)
或是手機也行
進公司學會比較快些

网友:
設備算全了,手機筆電相比手機利潤高一點,之前都還有微星大學可以報名,後來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寶貴的意見~

小弟應該需要從電子學基礎開始,只是找不到類似的補習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寶貴的意見~

小弟應該需要從電子學基礎開始,只是找不到類似的補習班.... ...

如果是要學維修…不用從電子學開始吧
學校學的在實務上用不到
直接累積維修經驗比較快哦~~

网友B:
建議學修手機 比較好賺!政府的職訓中心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學維修…不用從電子學開始吧
學校學的在實務上用不到
直接累積維修經驗比較快哦~~ ...

了解...我會去回收場找一些舊的回來研究看看.....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學修手機 比較好賺!政府的職訓中心找找看~

您的建議我會接受,我會邊拆屍體邊找職訓中心學習,謝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