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 X55-5500背光不均及右半邊拖影維修

楼主(2020-07-13):
BenQ X55-5500
故障狀況:中間背光偏暗,右邊畫面會拖影
拆後背板照
本來看故障狀況先用遮蔽法貼看能不能消除拖影
結果無效,後來想起三太子曾經有過一個實例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E6%8B%96%E5%BD%B1
拆下外鐵框後....東摸摸西摸摸,按到某一個點後畫面恢復正常
後來是用3M耐熱雙面膠帶捲成一團後黏在外鐵框上再鎖回去,造成與手壓相同效果
完修畫面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其實還是多虧了各位痞酷前輩的維修實例,才能少走很多冤枉路,尤其是這篇,根本是三太子冥冥之中有加持啊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A:
恭喜完修... 現在的機種已經沒有鐵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現在的機種已經沒有鐵框了!

這台的前外框也是沒有另外固定的,後背板的螺絲ㄧ拆完前框就也自動脫離了

网友:
"按到某一個點後畫面恢復正常"
恭喜完修. 原來鐵框下面可能有接觸不良

网友:
圖文並茂,恭喜完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還是多虧了各位痞酷前輩的維修實例,才能少走很多冤枉路,尤其是這篇,根本是三太子冥冥之中有加持啊 ...

三太子是神耶 他有神力加持啦 所以你得感謝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是神耶 他有神力加持啦 所以你得感謝他

感恩三太子,讚嘆三太子....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些真的都是寶貴經驗 (筆記)

网友C:
這方法可能會失效(不持久),因為燈珠會發熱,面板可能會稍微變形
到時候可能又跑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方法可能會失效(不持久),因為燈珠會發熱,面板可能會稍微變形
到時候可能又跑出來? ...

是有這個可能,在黏耐熱雙面膠時就試了好幾次,要按壓到一定的深度才會有效果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