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興電工65R6U3-D1開關插頭,USB不工作

楼主(2020-07-13):
usb充電+插座很方便
可惜usb充電的部分故障了

請大大協助進一步判斷故障點
量測電壓如下

网友:
IC 1699B-05
https://www.dialog-semiconductor ... product_summary.pdf
檢查 PIN_8_Vcc  到 PIN_7_GND  的電壓
其外的C3CE3積層電容 常見短路
同時R2R3 阻值很高     常有開路

楼主:
檢查 PIN_8_Vcc  到 PIN_7_GND  的電壓 : 6V

R2R3 阻ˋ值 正常
檢測板上所有MLCC無短路

网友A:
電壓 : 6V  .....  ,
  有電表示 R2R3 正常  ,

但偏低 .....  , 考慮方向   保護鎖住

  1. 橋式整流後 電解電容濾波  ESR 高, 蓄電不良  (你照片電解電容標示 OK 的檢測依據 為何?)
  2. 輸出短路 / 輸出電容ESR高, 蓄電不良  保護鎖住  等等
  3. 以上為常見 剩下都是個案不及備載   ... 如 電阻 變值 焊錫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檢查 PIN_8_Vcc  到 PIN_7_GND  的電壓 : 6V

R2R3 阻ˋ值 正常

撇開樓主標示OK的零件, 常見出問題的地方:

4樓S大指出的可能問題
二極體不良(5顆)
MOS不良(1顆)
CE3 電容容值低落, 穩不住VCC
IC本體掛點

网友:
電供30低壓接LN

网友:
再先辦法實驗IC供電與開關管是否動作 安全又不會被高壓電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壓 : 6V  .....  ,
  有電表示 R2R3 正常  ,

電容有拆下測量容值與標示相符OK

本日將負載斷開測量負載端並無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有拆下測量容值與標示相符OK

本日將負載斷開測量負載端並無短路

跑題閒談一下 關於 測量容值與標示相符, 這是一個很糢糊不完全的檢測概念。
電表容值測HAPPY的 換 信XX得永生的意思 。

有不少電表僅有量測容值,其他電容特性付之闕如。
所謂 電容性能變差 不是僅論及容值而已  至少還需有量測 ESR 特性。

這類電表僅止於量測 新品的電容值,
不足以用於檢測判別 故障的電解電容。

有空拿一新的電容,串接額外一個電阻 2~4.7歐姆,整組視為一測試用電容。
1. 測其電容值變化 , 應該是看不出容值變化
2. 置入電路中 , 電路應該是工作出毛病

---------------------

回到你這問題  ...

你的身邊有無 新品電容
有懷疑的位置  新品直接並聯測試  (注意極性安全)
優先懷疑的是 15uF 橫躺的那個
臨時測試 電容值 不須很匹配 10uF 也可以用

其實我不推 猜謎維修法

楼主:
回大大
剛拿了一顆包好的電容測試並聯
結果無效果,仍然沒有輸出 斷電後放電也很緩慢,晶片應該都無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容有拆下測量容值與標示相符OK

本日將負載斷開測量負載端並無短路

一次側
斷開的那個點
量得到5v嗎?應該不會有?
那顆iW1699B的文件說到

No-load power consumption < 30mW at 230VAC along with fast dynamic load response and short turn-on delay in typical 5V, 2.4A 12W compact adapter/charger applications

確認一下vcc腳位是否有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側
斷開的那個點
量得到5v嗎?

沒有 輸出都是0V

iw1699b
Vcc與Gnd有6V

网友:
大大
我剛剛有補充了
看要不要確認一下iw1699b的腳位電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次側
斷開的那個點
量得到5v嗎?應該不會有?

with fast dynamic load response and short turn-on delay in typical 5V, 2.4A 12W compact adapter/charger applications
並不是說…
           IC 的VCC 為 5V,
而是說……
           (適合設計在)典型應用 5V, 2.4A 12W 的適配器/充電器 上 有高速動態負載反應  和 短啟動延遲

with fast dynamic load response and short turn-on delay
有 高速動態負載反應  和 短啟動延遲

in typical 5V, 2.4A 12W compact adapter/charger applications
典型應用 5V, 2.4A 12W 的適配器/充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th fast dynamic load response and short turn-on delay in typical 5V, 2.4A 12W compact adapter/c ...

大大誤會了

我那一句「IC的VCC為5V」是後面那兩張圖對應該量的腳位說明

而那兩句原文是在呼應前一句,應該在輸出端量不到5v,因為IC沒有被啟動

謝謝說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沒有 輸出都是0V

iw1699b

猜是iw1699進保護所以沒輸出

圖片中圈起來的那顆實測是幾oh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猜是iw1699進保護所以沒輸出

圖片中圈起來的那顆實測是幾ohm?

報告大大
該點無焊零件

网友:
IW1699附近的電阻量一下阻值是否正常 MOSFET 量一下有無短路   如果都正常  IC換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
該點無焊零件

對gnd有短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
該點無焊零件

有補焊過所有焊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補焊過所有焊點嗎?

應該是本來就無零件
過錫爐留下的
該點左邊對地為0
晶片腳的部分沒有接地
與電路圖相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本來就無零件
過錫爐留下的
該點左邊對地為0

那看來就是要換掉iw1699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