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BROTHER 2270DW無法取紙

楼主(2020-07-13):
一開始無法取紙,我就猜是取紙輪或分頁器,所以立刻從淘寶買了這兩樣回來,
今天收到貨換上去,還是沒辦法自動取紙.....
紅框就是我已經換好上去的
除了這兩樣,取紙還有其他零件嗎?

网友A:
應該還有離合器之類的機構,以控制滾輪何時該動作。

我有一部FUJI XEROX P225D,前不久也發生進紙不順,是把離合器拆開清理解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還有離合器之類的機構,以控制滾輪何時該動作。

我有一部FUJI XEROX P225D,前不久也發生進紙不順,是 ...

請問離合器長怎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離合器長怎樣?

不同印表機所使用的離合器形狀不一,大部分是使用如繼電器線圈那種電磁鐵,吸引操縱桿達到動力切換,也有扁圓狀的,順著滾輪尋找動力來源就可以找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離合器長怎樣?

這裡有 HL-2270DW Service Manual
參考看看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976727/Brother-Hl-2250dn.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裡有 HL-2270DW Service Manual
參考看看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l/976727/Brother-Hl-2250d ...

lazy大,你是痞酷上的貴人...

网友C:
找到控制進紙輪的繼電器,查看吸板是否粘隹了,
HP 機型常常是因為那緩衝海棉粘隹了,在作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控制進紙輪的繼電器,查看吸板是否粘隹了,
HP 機型常常是因為那緩衝海棉粘隹了,在作怪。

我記得我有修過HP1160這個問題...原來是HP的通病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記得我有修過HP1160這個問題...原來是HP的通病

我之前處理HP是在旁邊,Brother也是旁邊嗎?

整個PDF裏面只有一頁提到繼電器,全部都英文好難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處理HP是在旁邊,Brother也是旁邊嗎?

這台機器貌似用離合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處理HP是在旁邊,Brother也是旁邊嗎?

紅色箭頭所指的就是離合器

我上次拆的Fuji xerox P225D 有兩顆,跟進紙有關的那顆在前面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色箭頭所指的就是離合器

謝謝ysc指點,爲何這裝置要稱作離合器?
動作原理和HP有一樣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ysc指點,爲何這裝置要稱作離合器?
動作原理和HP有一樣嗎?

真的是離合器啊,把它拆下來研究就會明白,利用線圈產生磁力,讓動力切換要不要輸出。

我上次分解後發現是金屬摩擦片太髒導致打滑,清潔後組裝回去沒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是離合器啊,把它拆下來研究就會明白,利用線圈產生磁力,讓動力切換要不要輸出。

我上次分解後發現 ...

我拆前面箭頭這一顆

裏面都線圈,中間有一片塑膠,我只清塑膠片
後面用酒精擦一擦,

上機還是不吃紙

T1和REG兩顆都是離合器,T1進紙,REG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拆前面箭頭這一顆

我是清潔金屬摩擦接觸面,也就是黑色齒輪帶動的金屬片,跟中心軸帶動的金屬片,這兩片金屬的接合面。

前面那顆是取紙,後面那顆是送紙,這台機構布置跟Fuji xerox P225D很類似,連離合器跑線都一樣,可能彼此OEM的機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清潔金屬摩擦接觸面,也就是黑色齒輪帶動的金屬片,跟中心軸帶動的金屬片,這兩片金屬的接合面。

前 ...

紅色箭頭是連動齒輪,也是對應到REG的部分,
我把紙夾抽掉,列印一張,手放在齒輪處,轉動正常,
但是T1是轉一下停一下又轉一下,問題是取紙這一顆?

我拍成影像,轉一下又停再轉又停再轉這樣正常?
https://sendvid.com/jkbwfznl

這兩片鐵片打滑?有辦法增加摩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紅色箭頭是連動齒輪,也是對應到REG的部分,
我把紙夾抽掉,列印一張,手放在齒輪處,轉動正常,
但是T1 ...

我是把這兩片接觸面用酒精擦乾淨而已,之後進紙就正常了,或許您遇到的狀況不一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拆前面箭頭這一顆

aman 大你好

圖片中.紅色框框內的部分

是否是因為拍攝角度的關係

還是我個人的錯覺呢 ?

齒輪編號: LY2144001_130271

煩請多多指教  謝謝

网友:
16樓 這兩片鐵片打滑?有辦法增加摩擦力?.我的建議是.拿一張新的40號粗砂紙放平面.鐵片壓在上面.用力滑動.方向最好十字.利用砂紙上的粗礪磨出溝槽(所以要用新的粗砂紙).就好像輪胎用久磨平會打滑.換新輪胎一樣.講究的會6方向或是8方向磨出顆粒狀突起.這樣應該還能撐一段時間(如果原先鐵片有鍍防滑材質.建議是換新).要求砂紙放平是因為這樣施力較平均.如果手拿砂紙去磨.容易造成邊緣吃深.咬合時就摩擦不到.反而降低摩擦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前面箭頭這一顆

在打印機,複印機上

進紙機構所示的REG大多是指對位棍的控制

网友E:
引用 楼主:
紅色箭頭是連動齒輪,也是對應到REG的部分,
我把紙夾抽掉,列印一張,手放在齒輪處,轉動正常,
但是T1 ...

有嘗試過放滿紙張的情況下,是否上紙嗎?

那個紙櫃的齒輪像是紙盤提升的帶動齒輪

他運轉時會帶動紙盤那塊大鐵片提升.好讓紙盤上的紙能夠提升,順利被提升搓紙輪及進紙輪帶動進紙

网友:
引用 楼主:
紅色箭頭是連動齒輪,也是對應到REG的部分,
我把紙夾抽掉,列印一張,手放在齒輪處,轉動正常,
但是T1 ...

圖三圖四的那個離合器

一般來說用酒精清潔妥當就行

但是組裝時須確保那個離合器用手測試空轉時轉動是暢順的

否則那個東西轉動得不好會不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aman 大你好

圖片中.紅色框框內的部分

我覺得看起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嘗試過放滿紙張的情況下,是否上紙嗎?

那個紙櫃的齒輪像是紙盤提升的帶動齒輪

我放了半疊的紙,我放超滿試看看

空轉可以很順的轉動,

如果紙夾是透明壓克力我就能看出問題出在哪邊,

偏偏紙夾放進什麼都看不到,我本來還想拆掉上蓋和前蓋,

然後看能不能從縫隙看進紙整個動作是哪裏出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放了半疊的紙,我放超滿試看看

空轉可以很順的轉動,

那部打印機能夠在沒有紙櫃的情況下按打印鍵騙它進紙嗎?

若然可以的話

在沒有紙櫃的情況下.騙打印機進紙

那樣應該能夠看得到搓紙輪有沒有運轉

若然在要上紙時,搓紙輪沒有動作的話.

那就要檢查動力傳動的部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部打印機能夠在沒有紙櫃的情況下按打印鍵騙它進紙嗎?

若然可以的話

我影片就是把紙櫃拿掉,然後按列印,
T1的離合器是控制取紙輪,
不過轉一下停一下算不算正常?
如果正常那就是其他的問題不是離合器

我藍色框起來這裏也算取紙
對照實體,這部份我沒換,這根確實名稱是什麼?

网友F:
看看這裡有沒有跑掉,之前也是這種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這裡有沒有跑掉,之前也是這種狀況

彈簧沒問題,但因你提醒彈簧我發現這顆白色的塑膠很鬆會晃動,是不是有腳斷了?

我把彈簧板起這顆就拿出來了,

這裏是不是有其他腳斷了?紙夾開開關關久了斷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彈簧沒問題,但因你提醒彈簧我發現這顆白色的塑膠很鬆會晃動,是不是有腳斷了?

這塊白色塑膠我裝回去今天無緣無故就好了,
用幾天看看會不會復發,莫名其妙的完修。

网友F:
他應該是跑掉了,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應該是跑掉了,恭喜完修。

謝謝你提醒我彈簧,不然我也不會發現那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