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LR 936D+ 電烙鐵 電阻 燒燬 求助
關閉

楼主(2020-07-13):
LR 936D+ 電烙鐵 換錯加熱心,主板內有一個電阻燒燬,求助是否有人,有同型號,告知電阻值,謝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