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問 d8749h 這可以自己再燒錄一顆嗎?

楼主(2020-07-13):
想請問一下各位先進,d8749h這晶片目前會有無法開機的現象,所以想說是否可以將內部的程式燒錄到另一顆新的晶片上,感謝各位

楼主:
感謝,已聯絡

网友:
如果8749已故障,則程式碼不一定讀得出來,或者說讀出來是錯誤的。

楼主:
那麻煩了,所以燒錄不一定可以解決這問題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麻煩了,所以燒錄不一定可以解決這問題對吧?

是的沒錯,不過還是可以試試看。

如果晶片已故障,或是原本燒錄的程式碼已經跑掉,讀出來的程式碼當然是錯誤的,燒到新的晶片當然也是不正常。

以前我在網拍也有做燒錄服務,但堅持只接受檔案,就是怕客戶堅持原本晶片是正常的,複製好寄回卻是故障的,那就無法交代了,或是複製別人的晶片造成侵權疑慮。

D8749H沒有讀出保護機制,只要晶片是正常的都可以照正常程序讀出,但無法保證讀出的程式碼是否正確。

网友A:
以前前輩教過一個江湖密技把某跟腳用高壓燒斷就讀不到程式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前輩教過一個江湖密技把某跟腳用高壓燒斷就讀不到程式資料

我後來沒做電玩機台,從良結婚後,AT8951出來就沒再搞48了,在沒有IBM PC的年代,我先是在紙上寫組合語言,然後人工組譯,後來就用APPLE II 掛 CP/M-80,才能存檔編輯,本想懷舊來搞一顆FPGA做片迷你APPLE II 的主機板,後來就是人老了,熱情沒了,(其實是新的好玩的東西一直出來,玩不完了).

不知這裡是否有在玩技術慢車與吉普車的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