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自己清洗除濕機可行?

楼主(2020-07-14):
家裡的除濕機也用了七八年了吧,沒什麼問題。 剛好在社區回收區看到一台棄置的除濕機
順手拎了回來想拆來學習,一拆開發現 哎呀,蒸發器與冷凝器上都好髒

上網爬了文,找了YT影片看。有一部影片是介紹除濕器清洗(用白博士?

看影片內容是把電路板處移除後,直接噴白博士後刷洗,然後直接噴水洗?

請問站上前輩這樣可行嗎? 壓縮機處這樣弄濕不要緊嗎?

影片參考: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RWnsl9H7ys

网友A:
蒸發器與冷凝器可以啊,
只是比較費工.
壓縮機只要用油漆刷,
刷一刷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蒸發器與冷凝器可以啊,
只是比較費工.
壓縮機只要用油漆刷,

sandy319大,我的意思是,拆除電路板後,直接整部機器(連同壓縮機),像影片介紹直接噴水刷洗沒關係嗎

网友:
拆成這樣...你確定組回去不會有問題嗎?我是建議直接用空壓機打出來的壓縮空氣直接噴清潔就好,壓縮空氣的清潔力也是很強的,頂多加一些水(利用水管,雖開很小),可以達到水洗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sandy319大,我的意思是,拆除電路板後,直接整部機器(連同壓縮機),像影片介紹直接噴水刷洗沒關係嗎 ...

熱交換器不要這拆,
避免銅管彎折故障,
論壇搜尋類似案例,
有人分享過除濕機的清潔.

楼主:
謝謝前輩,其實已經使用吸塵器及刷子,邊刷邊吸作清潔,會發在閒聊區主要也是搜到這則影片

單純好奇除濕機本體原來能直接這樣噴白博士,再噴水清潔的作法是否合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其實已經使用吸塵器及刷子,邊刷邊吸作清潔,會發在閒聊區主要也是搜到這則影片

單純好奇除濕機 ...

冷熱交換器 不怕水,
白博士清潔鋁製品 銅製品 也不會腐蝕
所以這樣洗會有什麼問題嗎 ??   不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熱交換器 不怕水,
白博士清潔鋁製品 銅製品 也不會腐蝕
所以這樣洗會有什麼問題嗎 ??   不會吧

謝謝前輩開示。 個人好奇的點只是在於 影片裡的作法,看起來在噴水沖洗也會淋到壓縮機,這樣可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開示。 個人好奇的點只是在於 影片裡的作法,看起來在噴水沖洗也會淋到壓縮機,這樣可行嗎 ...

馬達怕水嗎??   為什麼
封閉式馬達(壓縮機)怕水嗎??  為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