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S228H 邏輯版零件求助

楼主(2020-07-14):
小弟有一台ASUS VS228H 因為有點水波紋,已經換下來很久了,

最近一時興起拆來玩看看,發現邏輯版上一顆電容噴掉了,

想想水波紋可能是這個問題,想先補上再試試看,

想請問各位前輩,有沒有手上剛好有這塊板子,幫我核對一下零件規格

下圖紅圈電容,

网友:
應該跟旁邊的電容一樣.......

16V 100uF 或 25V 100uF 都可以.

网友A:
電容要完全噴掉幾乎不可能,板子上本來就會有一些空的電容座,應該要先確定那個地方本來是不是真的有電容,水波紋我碰到的都是主板問題比較多

网友B:
也有可能在製造時根本就沒裝!
上面電解電容數量不多... 就一次全換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要完全噴掉幾乎不可能,板子上本來就會有一些空的電容座,應該要先確定那個地方本來是不是真的有電容, ...

我確定他原本是有電容的,因為板子上還有2根引腳焊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在製造時根本就沒裝!
上面電解電容數量不多... 就一次全換了吧!

我確定他原本是有電容的,因為板子上還有2根引腳焊在上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確定他原本是有電容的,因為板子上還有2根引腳焊在上面。

這樣可能要把板子的編號po出來比較好確認,用螢幕編號去搜出來的板子跟你po出來的好像不完全一樣

网友:
你看一下 主板上的電源供應進入的都是幾V  ,
我想不超出 2# 所說範圍 又沒有昇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可能要把板子的編號po出來比較好確認,用螢幕編號去搜出來的板子跟你po出來的好像不完全一樣 ...

板子的編號應該是 4H.1DP01.A01,這張圖應該比較能看見殘留在上面的引腳。

目前還在板子上的電容最左邊 25V 22uF ,右上25V 22uF,右中25V 47uF,右下25V 47uF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