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Acer 4752G 不開機

楼主(2020-07-14):
按電源鍵電源顯示燈亮,風扇會跑不開機,
拆機測量缺3V5V,拆下3V5V的濾波電容測量電容220u完全正常,
缺濾波電容更換為330u,3.3V降為2.8V,5V降為4.5V,還是不開機,電源顯示不亮風扇不跑,
後濾波電容220u換新的,還是無3V5V不開機,電源顯示不亮風扇不跑。
判斷3V5V電源IC RT8223壞,缺IC誰有?我用零件和他換,有FET 4N65 4A650V,還有一包上百顆綠色小LED。

网友:
你換的是哪種電容,有照片嗎?
可能規格不對,
風扇會跑不可能缺3v5v吧!

楼主:
缺電容是換一般電解電容330u,
後來有換原來smd電解電容220u,
第一次拆機測量是缺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