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請教 Dell N250E-S0 不過電變燒板

楼主(2020-07-15):
主旨忘了選,只好用打的了

不好意思,又來麻煩各位大大了,這顆POWER是在Dell R210這台機器上使用的,原本的狀況是不過電,量測大電容有150V

眼睛看了看,發現這顆電阻掛了,所以想說去買一顆來換看看,但找不到1/4 W的,只有1/2 W的就換上去了,結果就燒了

想請教一下各位大大,接下來我是不是該斷了電阻,查後面哪邊有短路之類的?  可以給個方向嗎?

名牌
正面
反面
燒的電阻,量測是斷路了
找不到1/4W的,換了這顆1/2W的 (可以這樣代用嗎?)
換上去一通電,藍框的位置就冒火光,立馬斷電

小弟有上估哥去搜過,但學藝不精,找不到相關的電路圖啊,所以只好把板上能看到的都拍上來

補充內容 (2020-7-24 11:08 AM):
已完修

网友A:
電阻會燒一定是電流過大(可能有元件短路)
那就順這電阻往後找
藍框那元件應該掛了先拆下來量
再順著那元件往後找
主要是主動元件都要檢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阻會燒一定是電流過大(可能有元件短路)
那就順這電阻往後找
藍框那元件應該掛了先拆下來量

的確是燒了,不過這顆料板上沒有,要訂一下了,請問大大,後方還有什麼可能會一起燒的嗎?

TOP256EN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確是燒了,不過這顆料板上沒有,要訂一下了,請問大大,後方還有什麼可能會一起燒的嗎?

TOP256EN

再順著那元件往後找
主動元件二極體都要檢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順著那元件往後找
主動元件二極體都要檢查一遍

目前測起來沒有直接導通的元件,就等料來了,焊上去再來回報嘍~~

有哪位大大可以告知,這顆電阻是做啥用的啊??

然後TOP256EN又是做啥用的??

另外大電容為啥只有150V啊??  記得以前測電腦的POWER二顆大電容加起來是3XX V啊

不好意思,很多問題,請不吝賜教,謝謝

楼主:
淘來了,換上了,但是沒膽上電啊,雖然附近的二極體、電容都掃了一遍,沒有短路的零件

想問一下,如果燒這顆,有沒有什麼零件要先確認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測起來沒有直接導通的元件,就等料來了,焊上去再來回報嘍~~

有哪位大大可以告知,這顆電阻是做啥用 ...

TOP256EN   此處功能是  待機電源
燒毀的電阻  此處功能是  待機電源的保險絲

待機電源 未將 主電源與PFC  啟動前
則 AC110 整流後  因PFC 不作用昇壓 只有 14x ~150 Vdc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256EN   此處功能是  待機電源
燒毀的電阻  此處功能是  待機電源的保險絲

謝謝大大,所以此處電路正常後,大電阻就應該會有300V嘍

不過這二顆燒,我是不是該再測哪邊呢?  現在手很抖,不敢上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所以此處電路正常後,大電阻就應該會有300V嘍

不過這二顆燒,我是不是該再測哪邊呢?  現在手 ...

此處電路(待機電源)正常後,大電阻.....應該只有 150
要 Dell 主機按下[啟動]   啟動主電源  才會連動PFC 出現 比 ACVin *1.414 更高的電壓

如果 沒鎢絲燈防燒電路  我就會
      站遠些 穿上耐吉 隨時準備肇事逃逸

不過看1# 照片框框提到的這樣子  場面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處電路(待機電源)正常後,大電阻.....應該只有 150
要 Dell 主機按下[啟動]   啟動主電源  才會連動PFC ...

喔,好,明天我準備好燈泡再來搞,不然可怕喔

畢竟我公司是寫軟體的,如果爆了,就~~

謝謝大大的提醒

楼主:
請問一下,這是不是代表後方還有短路啊??  燈泡一直閃,我是第一次用這種接法,所以不清楚燈泡閃的意思

量測大電容,只有133V

不過斷電後大電容電壓下降的很快,之前是會維持13xV很久,需要放電

拖這麼久,是因為在公司很怕它又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處電路(待機電源)正常後,大電阻.....應該只有 150
要 Dell 主機按下[啟動]   啟動主電源  才會連動PFC ...

請問一下,您的意思是指要觸發後大電容才會有300V是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您的意思是指要觸發後大電容才會有300V是嗎?

回11#
  空載 會閃  不好說... 大部分是有問題
  你看看 D913 (黃框) 有無短路  以及其後的待機電壓輸出有無輸出電壓... 不穩沒關係 有就好

  如果 沒問題 就可以 進階 直接AC試機

待機狀態下  PFC 不會工作 只有 14x ~150 Vdc
只有啟動信號 開啟主電源時 會同時啟動 PFC

是不是 300V 未必 , 但是PFC 工作一定 將AC *1.414 再昇壓增加20% 以上

說的這麼繞 是因為 不同廠商 對待AC 110/220 如何PFC昇壓 不一定相同
有的 AC 110/220 各有對應  不同的昇壓 (至少昇壓增加20% 以上)
有的 AC 110/220 全昇到  相同的 電壓 380~400v

另外你若是 開啟主電源時 會同時啟動 PFC
這時若又加了 燈泡限燒  因電力不夠  電源系統會循環閉啟  閃燈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11#
  空載 會閃  不好說... 大部分是有問題
  你看看 D913 (黃框) 有無短路  以及其後的待機電壓輸出 ...

回報一下,送電正常,黃框處無短路

POWER已裝回主機運作正常,先放著幾天看看

謝謝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