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鹵素燈泡/LED 退火延壽?

楼主(2020-07-15):
把新的鹵素大燈用 9V 電池上電 5 秒鐘後斷電 5 秒鐘, 重複十次可以延長壽命, 作者稱 LED 也可以, 各位怎麼看?

网友A:
我也來發一片~~將燈泡塞進屁眼5秒鐘,拔出5秒鐘,重覆10次,可以保養括約肌,LED燈泡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來發一片~~將燈泡塞進屁眼5秒鐘,拔出5秒鐘,重覆10次,可以保養括約肌,LED燈泡也可以 ...

保養括約肌?
燈泡很大顆ㄟ

网友:
垃圾影片 !!  貼上做啥?

楼主:
該 youtuber 有 31.2萬的訂閱者, 而且說他有試過:
We have tested this for years once you try it you’ll be sold yourself thanks have a great day my sweet project cars,
#2 & #4 樓兩位言論個人認為不太合適, 已向站長抗議.

网友:
這個是存疑的.20200416發表的影片.到現在也沒多久.如果說是已經測試很久.也沒有相關數據.基本上.燈泡說延長壽命.我們先設定他單一型號同批次生產燈泡(不同型號不同生產批次比對很複雜).廠家公布的壽命是多少.那麼他做了多少燈泡測試.平均壽命多少.對照組多少燈泡.平均又是多少.led燈泡的2個對照組壽命又是多少.這個都要提出數據才有說服力.不能只是說說.再者.影片看到的.好像是都車輛用的.我相信很多人車子開到壞了.可能都沒換過燈泡.那麼影片所說的延長壽命.到底延長多少....這個存疑.廠家測試產品壽命很麻煩的.像燈泡這種.溫度.濕度.電壓變化容許度都要測試.以前待過鋁擠型公司.做鋁門窗.就要專門風雨實驗室.噴水.重複拉開組好窗戶幾萬次.而且是連續不間斷的.......壽命測試真的麻煩.有些東西還要送專門評定機構測試的.才能公佈說你的產品壽命多少.不能自己測試就可以.影片所附的連結都是產品定價.並沒有測試數據

网友:
資訊氾濫 無知是快樂的 君不見YouTube上一堆free energy騙點擊率騙廣告的

网友:
論看法
樓主要不要試試看,東西買來無視它的存在保存某處,保證延壽。
看我的說法對不對................千萬不要說我.......無題。

接下來請按讚.....訂閱......小鈴鐺........這邊好像不吃這一套,改換請按佳評......最重要大家不管哪邊都要收入,不要忘了把廣告看完 這樣會不會被站主幹譙砍了

网友:
那就直接上12v直接在車上開關就好,為何要9v?
我是沒看影片啦,光標題就不會吸引我

网友:
是啥原理沒說清楚

网友:
電壓先不說.上電5秒再斷電5秒.重複10次.這種手法不是生產線的產品堪用測試嗎.這是防止生產設備突然故障.生產出大批不良品所做的測試方法.壽命測試還排在後面.舉例來說.白熾燈泡.裡面鎢絲是壓接在線路上的.如果壓接不良.燈泡可能上電開關個幾次就燒掉了.至於說10萬小時壽命.這個就要另外作測試了.很多電子相關產品都要要做這種產品堪用測試的.像漏電斷路器.就要開開關關好幾次測試.總不能像保險絲只用一次.這樣就要被罵了.生產線產品堪用測試.一般都是做抽檢.防止設備的突然故障生產出大量不良品.不然有些不良品是無法作後續補修的.電路板焊接不良可以補焊.燈泡壓接不良就只能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該 youtuber 有 31.2萬的訂閱者, 而且說他有試過:
We have tested this for years once you try it you’l ...

oldhan大很抱歉,我是在開玩笑的,如您感覺到我不妥,在這深深向您至歉,不好意思~

WISH大,對不起~~造成您的困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ldhan大很抱歉,我是在開玩笑的,如您感覺到我不妥,在這深深向您至歉,不好意思~

WISH大,對 ...

放輕鬆天氣熱容易火氣大
我應該在閒聊區貼的,
引起爭議破壞氣氛,
也向站長致歉.

网友:
由於本身所學有限,雖然涉獵多方,但也無法樣樣精通,

也非專業維修人員,只是個閒散的半退休個體戶,偶而接接能良好溝通的客戶,

搞搞軔硬體設計,願意多給點利潤就順便幫客戶服務到成品生產.

在兩岸各技術網站到處參觀,也甚少發言,只因自己所學有限,今日看帖,略有感觸.

綜觀各網站成員結構,幾乎都是大同小異,基於普及目標,都是來者不拒,只要不是來搗亂,不管水平高低均可加入,

應該WISH站長也是樂見初學者來這裡得到資深者的指導學習而成長,但資深者因個人特質不同,無法期待會有哪種回應,

個人覺的本站主要方向就是頃向"維修",只是站名沒如此定義,叫做"維修論壇",

實質上在本站比較活躍及樂於助人的維修業者也為數不少,這些人對本站的貢獻很大,

或許我太認真了,每每看到有人提問時,熱心回應者形形色色,不管是否正中問題核心,至少總是善意,

但偶而會看到的是不做任何大約解釋,直接就說 : 換新的比較快,我也知道有些狀況真的是如此,

但是這種資深經驗豐富的人,可能忘記了自己當初學習時那種想知道答案的心情,能否多少指出一些划不來修的跡象與原理,

來這裡問的人很多是不專業者,每個都是抱著能被指導而修復成功的期盼而來,就算只能換新的比較快,

是否能大約讓他知道是怎麼死的,也可讓未來的提問者有得參考,或許有些人是個性使然,不善多表達,

也或許是只知換修也說不出緣由反正換修經驗累積的統計學,就像:從血型看個性,占星術,這統計學也是能合理的存在,

當然絕大部分的是,講到讓你懂,鬍鬚都打結,才導致有此類型的回覆,

回到主題,網路上各種偽科學很多,眾所周知就是 Free Energy,為何我們不相信Free Energy,你作過實驗嗎?沒有吧.

只是我們有吸收到前人教的 能量守恆,但是直接否定樓主所提的議題,你能教教我理論上的根據嗎,我的直覺也是無法相信,

但是我也講不出它不可能的理論,況且樓主也沒下定論,應該也是好奇,才問大家怎麼看這事.

如果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原因,也不要太吝於告知,能否幫大家科普一下,如果以前科學家知道了能量守恆,卻不告訴世人,

那我們怎麼會分辨 Free Energy 是偽科學,每個人都需要親自重複實驗證明能量守恆嗎.

10 樓 bangderyvtc 看來也與我一樣,雖不相信,但也希望能知道為什麼,我這種所學不多的人,有好奇求知心,應該算正常吧.

6 樓 fshtnm 的回覆,讓我確認我還是在看一個技術網站的帖子,不論 fshtnm 說的對不對,至少是言之有物的回覆,

而且也有增廣見聞,多知道了燈泡生產的一些過程,保證我不會當有人問我,燈泡生產流程,我只會說:啊就原料進去,最後包裝起來就好了啊.

各種有趣的回覆常令我誤以為我是在看一個不討論技術理論的 打屁閒聊,又或許這裡,燈光好,氣氛佳,

大家都是用輕鬆打屁的心情在教學相長,

那若如此,這就是我的不對了,不認真如何談技術,但認真我就輸了,是這樣套用嗎.

打完此文才發現,樓主已自謙的回應自己該放在閒聊區,皇帝不急,我都完成此文了, 我就充當一次雞婆的太監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輕鬆天氣熱容易火氣大
我應該在閒聊區貼的,
引起爭議破壞氣氛,

謝謝您諒解~~
不然要我塞燈泡到小菊花,我應該沒那個勇氣~~~

网友:
半導體失效通常是因為高溫  不論是正常運作時產生的溫度 或是擊穿時產生的熱量

所有功率半導體都是如此 LED也逃不過  矽基的太陽能板也逃不過

鎢絲燈泡失效則是因為鎢金屬蒸發逸散導致

這兩個問題必須在生產時改善
例如增大功率元件面積 想辦法降低結溫

增大鎢絲直徑  降低鎢絲運作溫度  想辦法讓它不要蒸發 或是開發特殊的保護氣體

网友B:
關於鎢絲燈泡有一種說法:電燈泡根本不是愛迪生發明的但的確是他拿去做專利商業登記,也同時改進了燈泡的材料與製程讓燈泡在一段時間後就會損壞,否則廠商以後吃什麼,我相信人類有辦法製造不會壞的器具只是不願意而已。

樓主這帖我個人認為有可能,如果標題改為預熱延壽就比較容易懂了。
以前在玩遙控飛機時新木精引擎到手時要先空載半油門來磨合,以後就容易發動也不易亂熄火。
舞台燈光有些都上 KW 功率燈頭還會亂晃動,正式打光前都要提早開機讓燈絲預熱,使用過熄滅後燈絲還是有小電流繼續預熱中,不是花不起新燈泡的錢是換燈泡要爬高爬低的很麻煩。
廣播鐵塔頂端也有個航空警示燈,都是買 220V 燈泡送 110V 電再加點滅器,請人家爬鐵塔換燈泡行情是一萬元當然要想辦法讓燈泡不容易壞。

网友:
這幾天工作很忙,除了審核新會員外,很少在版上
其實oldhan 並沒有跟我反應,大家都是痞酷網的老會員了,很謝謝各位顧慮到我的薄面。

不過oldhan 說的沒錯,天氣真的太熱了,我都好像中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關於鎢絲燈泡有一種說法:電燈泡根本不是愛迪生發明的但的確是他拿去做專利商業登記,也同時改進了燈泡的材 ...

感謝提供寶貴的經驗,一般而言我們都以傳統的思維去判斷,剛剛看到問題時,我也認為 9V電池 動作幾秒充其量就是"消耗電池罷了" 沒想到您的經驗是"磨合"(類似 新汽車1000公里 慢速換機油..),還有廣播電塔燈泡使用 220V燈絲 點燈電壓110V 這還真的可以耐很久 40年前聽同事說過"換一次 50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謝提供寶貴的經驗,一般而言我們都以傳統的思維去判斷,剛剛看到問題時,我也認為 9V電池 動作幾秒充其量 ...

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澡盆曲線或效應,產品常會在使用的初期或末期時損壞,所以有良心的廠商或客戶有要求時出廠前都會做 burn in ( 燒機 ) 的程序,音響器材也ㄧ樣煲機後聲音才會好聽尤其是有燈絲的真空管差異更是巨大。

网友:
這個影片我只會針對它裏面有提及的論點來討論:
1.同時適用於 LED 產品。
2.此動作為釋放內應力(5分44秒有說明)。

對於第1個論點我是很懷疑。
對於第2個論點我也是很懷疑。

半功率延壽應該是大部份的元件都是如此,此處應該不是影片的重點。

我記憶中的退火是讓金屬加熱至再結晶溫度後,慢慢降溫。
如果9v能使它達到這個功能,那12v也是可以達到的。

网友:
佑來了【Fun科學】
多看些老師幫你解謎,如何畫虎爛,騙人就是香。

最重要是流量=m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