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X555UB 屏幕不顯示[以解決]

楼主(2020-07-15):
機器屏幕不顯示 外接HDMI可以顯示

目測供電電容燒了 補個料版的電容 屏線座1~4腳有19V

但是屏幕還是沒顯示連背光都沒有

屏線單接主板端  屏線座1~4腳會變成對地是通的 這正常嗎? 有換過一條同型號二手的屏線也一樣

請問該往哪個方向查修

网友:
19伏燒到發黑錫點都燒斷開了,看不出來嗎?

楼主:
有補上電容了 但是屏線接上後 屏線座1~5腳 對地變通了

原機的屏線單接主機板屏線座 跟手上二手的屏線接上 發現原本對地有通的腳位不一樣

這樣是不是可能兩條屏線都有可能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補上電容了 但是屏線接上後 屏線座1~5腳 對地變通了

原機的屏線單接主機板屏線座 跟手上二手的屏線 ...

電源腳接上排線會對地短路就不對了,
應該是排線內部斷線去短路到接地

楼主:
後來更換排線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