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冷氣壓縮機啟動電容規格

楼主(2020-07-16):
請問冷氣壓縮機啟動電容規格?
可以順便告知怎麼看嗎?
謝謝先~~~~
http://D:\\2019 others\\DIY\\sampo aw
SAMPO 窗型冷氣機
# AW-225 HR
冷氣能力2500 Kcal/h
E E R: 值2.27 Kcal/h-W
電源 單相220V/60 Hz 的
冷氣消耗功率 1.1 KW
冷氣運轉電流 5.2 A
NO 2428
起動電流30 A
冷媒充入量 R-22 620g
重量 46 Kg
生產國別 中華民國
製造年份 1995年

网友:
請把握發帖1小時內還有機會編輯修改

1. 版規有規定禁止使用外部空間貼圖,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2.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楼主:
附上圖片

网友:
請再改一下   回文旁邊有編輯鈕

3# 照片 上傳後 , 請在上傳區內 點擊照片插入內文
你就差這後一步

楼主:
請問冷氣壓縮機啟動電容規格 ?

AW 225

AW 225

网友:
請您拆下前蓋,看出風口下方是否有啟動電容

网友:
25/370試試看

网友:
25u
370V或450V

网友:
1.拆面板>拆控制>拉出一半機體>拆上蓋 (在機外找不到電容)
2.拆前蒸發器上保力龍(還是沒看到電容)>後來在控制器的鐵盒後面發現電容
3.把線路拍照+畫圖+做記號,電容請出來
4.去電子材料店買同V同uF值的電容>依序裝回>冷氣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