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Spectre Pro x360 G1 板號 DAOYODMBAFO REV:F 不充電問題請教

楼主(2020-07-16):
各位前輩好
這台筆電的問題是這樣的
可以開機進系統,插上充電器時會顯示充電中
但實際上是沒有電流的,根本沒充電
檢查主板時發現BQ715旁邊電容爆掉了
由於手邊沒有電路圖不知道換掉的那顆容值是多少
所以我就拆了旁邊並排的一顆量出容值後,補上一顆一樣的取代壞掉的電容
打對地測一下沒有短路之後上電測試,還是沒充電

量BQ715工作電壓,4腳20V 5腳3.3V 6腳2.8V 16腳6V 20腳19V
看起來4腳20V好像有問題
決定換一顆充電IC試試看,但問題來了
我手邊沒有BQ715,只有廢板上的BQ728
不知道這顆BQ728能不能替代715
想請前輩們指導一下
萬分感謝

网友A:
電路圖是錯的,沒仔細看

滿有可能是 BQ715 故障,4腳好像沒升壓起來

剛去爬文,那邊燒電容是通痛,不過IC應該也是壞了

有的連 PC29、PC20 也有爆

HP Spectre x360 13t-4000 DA0Y0DMBAF0.zip

282.64 KB, 下載次數: 7

HP SPECTRE X360 13-A QUANTA Y0D DA0Y0DMBAF0 Schematics.pdf

1.26 MB, 下載次數: 9

网友B:
BQ24728 與 BQ24715 第10腳位定義有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BQ24728 與 BQ24715 第10腳位定義有差異

感謝前輩指點
我差點就換下去了
看來BQ728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圖是錯的,沒仔細看

滿有可能是 BQ715 故障,4腳好像沒升壓起來

挖賽~
炸成這樣還有得救嗎?
看起來板子都燒爛了

感謝前輩提供意見
我先來去把BQ715換了再說
又是漫長的等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賽~
炸成這樣還有得救嗎?
看起來板子都燒爛了

我想說你應該會跟其他零件一起買,不然我BQ715好像有二顆~

之前為了修這台買了三顆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84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