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43SV 使用電池正常開機,但用DC電源只有風扇轉無限重啟求助
關閉

楼主(2020-07-16):
我有一片自拆的華碩A43SV獨顥筆電主機板,目前狀況是使用電池可以正常開機,但是使用dc in 會有不開機,而風扇會轉一下子後停止,這樣的無限循環

楼主: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檢查的方向,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各位先進檢查的方向,謝謝

論壇搜索K43SV 有一些維修範例
用電源時 19V 正常嗎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有使用19V dc端子有量到正確19V,其實我有查過檢修範例,試著去檢查,才會發問的,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有使用19V dc端子有量到正確19V,其實我有查過檢修範例,試著去檢查,才會發問的,謝謝 ...

做了哪些檢查 一個個列來
不然 待眾人  一個個ABCD分別問完  你又說已檢查過

你又剛來 眾人不知你程度根底
有時候會遇上新人 A 檢查說好的  結果新人檢查手法錯誤

3# 提到  [ ...用電源時 19V 正常嗎 ?  ... ]
不只是 問你 DC端子有無量到 19V  ,  是在問你說的 [ ...風扇轉一下子後停止無限循環.... ]  這段時間內 19V  一直都正常嗎 ?

网友:
dc電供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有使用19V dc端子有量到正確19V,其實我有查過檢修範例,試著去檢查,才會發問的,謝謝 ...

可以正常充電嗎
如果可以正常充電
EC相關線路先檢查看看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我馬上會測試看看.畫面影像檔案我己上傳google driver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PfhJdF_pHUlKNE/view

實在很抱歉我真的只是新手

楼主:
補充:電池插入後再接DC 充電燈有亮

充電畫面

充電畫面

充電畫面

充電畫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我馬上會測試看看.畫面影像檔案我己上傳google driver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電池插入後再接DC 充電燈有亮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或者請參考熱心會員fatzeros 做的教學影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你還有30分鐘以上的時間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本帖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