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用魔鬼氈安裝行車記錄器

楼主(2020-07-16):
以前用牙刷柄來製作行車記錄器的支架,固定在照後鏡支撐桿上,

行車記錄器固定架改裝

這樣就不怕曬太陽擋風玻璃溫度升高、吸盤脫落。

去年車子故障了,評估後另買新車,和車廠約定附加行車記錄器並且整合到影音主機內,於是,上述行車記錄器便又閒置。

之後想做車後記錄器使用,同樣要避開擋風玻璃的高溫情形,又要在拆機後儘可能不影響車內美觀,於是採用類似「魔鬼氈」的方式固定。

因為車內天花板角度的關係,要加上楔形襯板,才能調整讓鏡頭不朝天空而拍向地面。

把失效的吸盤用螺絲固定在楔形的一個斜面

楔形的另一個斜面就貼上魔鬼氈

組合

在車內天花板貼上對應的魔鬼氈,對好壓上,行車記錄器又能重出江湖。

网友:
不錯的改裝方式可以試試看

网友A:
有個疑問?行車振動時畫面會晃動嚴重嗎?

网友B:
這個沒有用,幾乎吊式,重力關係魔術氈會晃落。
況且樓主疊層架屋用3米貼,最終如吸盤脫落。

吸盤式便宜方便,缺點易受高低溫,塑料軟硬化變形而脫落,還有落差大的大氣壓力變化失壓。
活動式除了吃電的磁力鎖(陽極鎖)只有浪費電,還有不用電磁力開關,除非超過吸力公斤數根本不會脫落,成本卻很高又有體積。

剩下除了固定式或快拆扣設計,穩如泰山,除非很大的外力衝擊。
以上都試過,僅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個疑問?行車振動時畫面會晃動嚴重嗎?

目前確認記錄檔案之間都有重複1秒,沒有掉秒情形,

拍攝影像的範圍也還恰當,

就沒有仔細看錄影畫面是不是晃動嚴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沒有用,幾乎吊式,重力關係魔術氈會晃落。
況且樓主疊層架屋用3米貼,最終如吸盤脫落。

安裝前也是有會脫落的心裡準備,

全部就魔鬼氈的背膠和魔鬼氈表面「刺勾」可能故障點。

因為才開始使用,先觀察,哪天失效,再繼續玩別的花樣。

网友C:
曾用過號稱最黏的3M子母扣在機車上固定雷達測速器
我騎車都很快震動大,結果一樣會噴飛出去
還好電源線有拉住,用起來提心吊膽,後來就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用過號稱最黏的3M子母扣在機車上固定雷達測速器
我騎車都很快震動大,結果一樣會噴飛出去
還好電源線有拉 ...

機車前鏡頭是安裝在前蓋板裡面,也算是低調,

後鏡頭則無法特別隱藏,就裝在乘客扶手附近,

應該不會噴飛。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車前鏡頭是安裝在前蓋板裡面,也算是低調,

這種分離式前後鏡頭的重量很輕,不太需要擔心會掉

我這組四年前裝的,也只用原廠附的雙面膠黏,騎2xx也是不動如山
02.安裝SGH D720

楼主:
引用 楼主:
安裝前也是有會脫落的心裡準備,

全部就魔鬼氈的背膠和魔鬼氈表面「刺勾」可能故障點。

觀察撐過第一個高溫的十日,主要固定的位置目前頭好壯壯。

楼主(2020-08-16):
引用 楼主:
觀察撐過第一個高溫的十日,主要固定的位置目前頭好壯壯。

觀察前面說的用魔鬼氈來固定行車記錄器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粗製的(紙心)楔形設計不堪使用,

開始時的想法是車子天花板接近後擋風玻璃的位置形成(水平面)向上收尾的情形,如果直接在天花板黏上(固定)行車記錄器會使得鏡頭角度有點上揚,變成是拍向天空、而不是拍向地面或來車的方向,因此需要一個楔形讓鏡頭拍向地面,再利用機器架子本身有往上調整的機制,達到比較好的攝影方向。

話說那時隨手先把過期的信用卡對折(乾淨的塑膠面可以讓魔鬼氈背膠緊密黏好),再繼續用廢紙板填充、用熱融膠封出外型,信用卡一面便是貼魔鬼氈、一面便給行車記錄器架子用螺絲來固定。實際信用卡太軟,導致一部分藉由魔鬼氈和天花板扣得不錯,一部分被機器重量拉扯和魔鬼氈的背膠脫離。簡單的說,車子行進中行車記錄器幾乎是以信用卡折彎的地方做支點做鞦韆擺盪,播出攝影觀賞,影像搖晃的程度大概有一半的人會暈車吧。

行車記錄器出現盪鞦韆情形

依舊喜歡廢物利用,費力的把樟木枯枝鋸出接近的楔形,再移植到前面的信用卡夾角縫間,這次增加用鐵釘固定魔鬼氈那面減少信用卡脫開情形,另一面仍以螺絲固定。

製作時樟木的香味一直飄出

行駛後觀察錄下的影像已經不再「搖晃」。算是安裝終章不用繼續更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