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電流換算

楼主(2020-07-16):
請問各位學長

假使我用一個16.5w的LED燈 使用12v2000mah的電池

這樣當開啟LED燈時電流為多少 這個電池可以點亮LED燈多久 謝謝!

网友:
沒有圖不知有沒有違規....

16.5w的LED燈 沒有說幾伏(電壓),就以12V計算

V*I=P, I=P/V
16.5W/12V = 1.375A

12v2000mah的電池 可使用時間計算...
2000mAH / 1.375A = 2AH / 1.375A = 1.45H

理論計算 1.45A(小時) 大約是1小時27分鐘左右
推估 打個對折 大約四五十分鐘...

以上 純計算推估參考,實際使用上需要注意限流/保護/過載等等...

网友:
數據不足無法估算,16.5W是耗電功率,必須知道電壓電流規格才有辦法估算。

网友A:
這問法好像在問作業的答案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問法好像在問作業的答案喔...

哈,晚點如果有教授浮出來就好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晚點如果有教授浮出來就好笑了

當LED電壓為3V
使用12V電源時,
小弟預估可以點亮二至十秒,
十秒後使用的電流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LED電壓為3V
使用12V電源時,
小弟預估可以點亮二至十秒,

因為 LED 全燒毀嗎?

楼主:
謝謝各位學長的答覆 感謝喔!

网友:
LED 16.5W, 電池24W, 粗估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