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S228H 邏輯版零件求助(上篇貼圖錯誤重新發文)

楼主(2020-07-17):
小弟有一台ASUS VS228H 因為有點水波紋,已經換下來很久了,

最近一時興起拆來玩看看,發現邏輯版上一顆電容噴掉了,

想想水波紋可能是這個問題,想先補上再試試看,

邏輯版型號為 4H.1DP01.A01,這張圖應該比較能看見殘留在上面的引腳。

想請問各位前輩,有沒有手上剛好有這塊板子,幫我核對一下零件規格

下圖紅圈電容,

目前還在板子上的電容最左邊 25V 22uF ,右上25V 22uF,右中25V 47uF,右下25V 47uF

网友:
痞友d大跟S大在樓主的前次發文中已有回覆, 可選用與板上其它幾顆相同即可(22uF/25V或47uF/25V甚至100uF都可以).

剛在網上晃晃, 找到一張應該可以隱約看出47uF/25V的圖片, 參考參考吧...

楼主:
各位前輩,我又來求救了。

我再把電源板根邏輯版上的電檢電容全換過之後,反而情況更嚴重了,畫面變成這樣。

VGA 跟 HDMI的畫面是一樣的情況。

請問各位前輩,我該往甚麼地方繼續查修呢?感謝!!

P.S.  缺少的那個電容我是用47uF 25V補上。

        電容換上去之前有用電容表測試過,容值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我又來求救了。

我再把電源板根邏輯版上的電檢電容全換過之後,反而情況更嚴重了,畫面變成這樣 ...

軟排線拆下,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亮就會好。

PS:
還有你所謂的邏輯板是錯誤的認知,正確名稱為主機板AD板,來這裡的目的是學習正確的知識與技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軟排線拆下,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亮就會好。

感謝前輩,目前軟排線拆下來清潔後裝回去就好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目前軟排線拆下來清潔後裝回去就好了。

恭喜完修 又學到一項技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