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A2226W 改led後,無法開機

楼主(2020-07-18):
小弟第一次發文

事情是這樣子的

昨天這台 VIEWSONIC VA2226W,突然 背光 會微微的閃,眼睛就很不舒服

之前修過幾台自家的螢幕,把上面的電容 換新,就ok了,都是軟軟的

這次也是 想說 換一下 電容

VIEWSONIC 的螢幕的外殼 真的有夠難拆的.....

把上面的 1000uf 、470uf、47uf都換,有些 10v的,沒備料,記得 好像可以 用比較高的電壓,所以就用了 16v 或 25v、50v

2個 25v 47uf 用了 50v 換

1個 10v 1000uf 用 25v 的換

1個10v 470uf 用16v的換

不過,過程中 拆下來換上 備品的時候,會量一下 換下來的電容值,都算是正常....

結果越換,心裡越毛.........每顆都算是正常.....

然後全換完後,量過都是正常的......心想可能不是軟的了XD

接回去試機,結果 開機後 沒幾分鐘後,螢幕的狀況就 比原先的還明顯,一暗一亮,然後就全黑了

拿手電筒照螢幕,可以看到 一點點的畫面,所以說 應該是 燈管的問題了

今天 跑去買了 LED的改裝套件

照了先進的文章改

[維修實例] VIEWSONIC-VA2226W 無電源維修

從下午買套件回家後開始弄,又要拆那難拆的殼

中途吃了晚餐,看了看其他的文章

最後終於 滿心歡喜 的要可以用了,結果........變成 無法開機............

我的天啊,怎麼這麼硬啦~~~~~~~

晚上12點多了,打完這篇 求救文章 快2點

有沒有人 可以指點一下

目前 插上電源線後,好像 好像 會聽到 很小聲的 答答 聲..

按 電源 無法開機

我是照先進的文章 拆缷 高壓區的元件

應該我沒多拆吧......

板子 應該是 跟 先進的文章中的板子是一樣的吧...

我圖中,有2個框,在先進的照片裡,我看不出來2個電容中間的跳線 要不要拆,我是沒拆

會是這個問題 導致 無法開機嗎? 我看有人的 文章,是只拆了 2顆 高壓,就OK了

請問 這無法開機的狀況要怎麼 排查? 謝謝各位先進了

----------------------------------------------------------------------------
文後補充

剛去看了一下 先進的文章

有一段說到

「^^ 把雙2極體拆下測量,還是短路,顯見是後端電路掛了!!
經過測量,把高壓部分的主供電斷路後,
+5V有出現了,高壓的+16V也有了,」

這「高壓部分的主供電斷路後」,這是指 哪個部分?

這步驟 我也要作嗎? 在哪斷路?

网友A:
犯了嚴重的錯誤,恆流板輸入電源 + 、- 接反。

現在恆流板6PIN定義幾乎都標準化了
由左至右
+ . + . BL/ON . ADJ . - .- .

以eson0724大的範例,你的BL/ON,ADJ也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犯了嚴重的錯誤,恆流板輸入電源 + 、- 接反。

現在恆流板6PIN定義幾乎都標準化了

請問,我照片中,黑線其實是 VCC? 往右黃 開/關,左黃 調光,紅線 接地?

因為 我買到的板,不是跟 先進文章中的 板一樣,所以想說,還是照板子的線色去接

我等等去試一下,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犯了嚴重的錯誤,恆流板輸入電源 + 、- 接反。

現在恆流板6PIN定義幾乎都標準化了

後來,我4線都 從 高壓板上 解焊下來

直接給電試 恆流板,結果 冒煙了......

後來發現.....原來,它附的原本雙頭線,它是接反的給我

我以為黑黃黃紅,是這塊板子作的不一樣

另一頭的線色順序,才是如您 說的定義,左至右,紅黃黃黑,VCC,O/F,ADJ,GND

還有,我4條線 從高壓板上 解焊下來,直接試 螢幕,就可以開機了,按電源鍵就有亮藍燈

只是沒背光,不知道有沒有傷到板子,正不正常

另外,我想問一下,那個 恆流板,VCC 和 GND,接上後,LED就會直接亮嗎?

還是 黃線的開關,要和 GND 短路一下,開?關?

黃線 和 GND斷路,關?

謝謝大大的解救 和 回覆

网友:
你怎麼…來…,就…怎麼回去…
應該就可以知道哪裡錯誤…?

网友:
要上電前,先看一下線路板上有無電解電容,接線的正負與電解電容是否相符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我4線都 從 高壓板上 解焊下來

直接給電試 恆流板,結果 冒煙了......

Asus VW221S 畫面一閃消失改裝LED升壓板
https://bbs.pigoo.com/thread-65866-1-1.html

LED改裝套件附的電源排線兩端接頭雖然長的一樣,但顏色排序卻不一樣(非平行線)
以前我也正負極接反過,結果恆流板就燒掉了{n_094:}
如果恆流板正常,把線重接過後應該能亮屏,要用電錶量一下VCC,BL/ON,ADJ這三個開機前/後時的電壓值
另外我比較納悶一點就是,你為什麼要在恆流板LED接口處及電源板高壓區接口處都寫上BW
LED燈條的電源線長都很足夠,通常不大需要剪斷再焊接,讓我不禁懷疑你是否有接上LED燈條
連結裡的VW221S維修實例,雖然沒記錄到把LED燈條塞進面板裡的過程,但仍然可測試成果
也不需要焊接LED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後來,我4線都 從 高壓板上 解焊下來

直接給電試 恆流板,結果 冒煙了......

算你好運, 這塊恆流板跟我買到的一樣,

我買兩片, 有一片也是紅黑線被接反,
之前先用掉一片, 上週剛好就用掉紅黑線接反這片,
恆流板瞬間冒煙, 螢幕主板無法開機,

檢查之後才發現, 恆流板紅黑線被接反,
然後用三用電表和放大鏡仔細檢查,
恆流板的驅動主控IC(DF6113)沒壞, 螢幕主板也沒壞,
燒掉的是照片中R4和R7,
請仔細量測這兩顆電阻是否燒掉(可能open或變成Kohm),
若燒掉電阻, 找兩顆電阻並聯為0.3ohm即可.

楼主:
說起來,真是汗顏

雙頭線,我在剪線的時候,還有檢查一下,2頭是不是一樣的

所以誤以為,另一邊有防呆的不一樣

後來,有大大回覆 板子的定義腳位後,我又再細看,結果是一樣的頭,但因為是雙頭線,線色序是相反

反省,真的是可能昨天太累了

有些動作,都只有 看一眼 就認定

板子上也沒有標腳位

雙頭線,當時賣家也有測給我看,板子 和 燈條是正常,雙頭線拿回家也沒拔下來檢查、思考

因為賣家是直接 接他定義好的供電板,所以線色序相反,對他來說也沒有問題

接VCC腳位的黑線,對應 到供電板,還是VCC腳

恒流板,是VCC 和 GND,一接上電就會亮了嗎?

我只接 VCC 和 GND,上電,都沒亮燈,是算恒流板燒掉了吧....

控開關的黃線 都不用接,或 動作?

我會再直接試看看 LED燈條 直接 接恒流板的接口

雖然,我那樣拉後,都有用三用電表 檢查過了,都有通,都是黑線共通點 /白線共通點

另外,我恆流板上的LED接頭,會拉出來,也是看了 先進的文章,想說這是個好方法

所以援用,想說,這樣恒流板 貼在 高壓板上,在裡面接不到頭,拉出來就可以像原本一樣

在旁邊就可以先 拆LED的接頭

接口上的 B/W,就是LED的黑線 和白線 記號,焊完後,我是有對每個接口用 三用電錶檢查 有沒有共通

也才發現,其實,在恒流板上,也只要從 其中一個接口的正負極拉出來 2組線 就好了

不用,2個接口都 拉1組黑白線,不過,安慰的想,接口的正負極,和線 的電流負擔 可以比較小吧XD

最後,不知道 台北這2天假日,哪裡可以找的到 恒流板 買

露天 和 蝦皮,台灣的賣家都沒幾家可以去現場直接買,一堆海外 一堆照片模糊到在賣什麼東西,就不想跟他買

原賣家有連絡到要再買一塊板子,但他東西在公司,要週一才能拿的到

光華 的那幾家 電子材料店,會有賣嗎? 今華,還有地下室的,忘了叫什麼

不知道有沒有 大大,有多的恒流板 在台北,可以賣我,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你好運, 這塊恆流板跟我買到的一樣,

我買兩片, 有一片也是紅黑線被接反,

感謝大大

我剛也有想到,除了重買恆流板,不然就是修看看

感謝大大提供的資訊 和經驗XD,原來 也有人 同一板子,一樣也是接錯燒掉

上R4,下R7

上R4,下R7

上方是R4,下方是R7

轉正來看一下

在看到大大的文章前,也是在看 拍照 那時冒煙的位置的元件,準備買料的作業

R4 R7 旁的 元件

15N10-G WD010

15N10-G WD010

15N10-G
WD10(o?)10

這件會燒到嗎?

我也是看到 這附近 冒的煙

不太確定,由大大 提供的經驗,是R4 和 R7 燒掉?

另外,大大說的 DF6113,要怎麼確定 有沒有燒壞呀? 外觀看有沒有 裂開?

還是用 三用電錶 怎麼檢查?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我剛也有想到,除了重買恆流板,不然就是修看看

剛 找了一下 看電阻

R620 是 0.62 Ω,對吧

R10 是 1 Ω

這綱站 好像網址尾 加 電阻代碼 就可以查

電阻大小 2顆都是 3mm* 1.5m(?)

並聯計算

0.382716049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 找了一下 看電阻

ME15N10-G不會燒,
它就是DF6113應用電路裡, 第8腳驅動的MOS,

DF6113外觀有無燒裂?
用電表量第1腳和第7腳有無短路?
若都沒有, DF6113應該沒壞,

在PCB上直接量R4和R7現在並聯的阻抗多少?
(我的燒壞後變成數Kohm)
它就是DF6113應用電路裡的 RMOS=0.3 [ohm],
想辦法找電阻並出0.3 [ohm]即可,
這恆流板元件就那幾個, 很容易修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15N10-G不會燒,
它就是DF6113應用電路裡, 第8腳驅動的MOS,

感謝這位大大的關心

我剛剛出門去光華 找買 SMD了,找不到 R620

SMD的大小,我量是 3mm*1.5mm,光華 標的規格 1206,060X,080X,還跟商家 借遊標尺 來量....

好像是 1206的是約 3mm

找不到 R620,所以現場用手機算了一下

買了現場有的幾種電阻        0.5 Ω        1 Ω                1.5 Ω        1.8 Ω        620 Ω(???)

原本的是 1 Ω 和 0.62 Ω(?),並聯為 約 0.382XX Ω

手機算了幾個組合 好像是 0.5 Ω 和 1.5 Ω 比較接近 0.382 Ω,約 0.375 Ω

另外,大大提供的方法

我量照片中,所標示的位置

那個DF6113,右上的紅圈,有個標1,那是第一腳吧?

所以左下紅圈是第7腳,兩者 用三用電錶,直接在PCB上量,是沒短路

然後 R4 和R7

黃圈1 和 黃圈2,是短路

黃圈3 和 黃圈4,是短路

所以如大大說的 R4 和 R7 是並聯

但是

量 1 和 3

1 和 4,也是 短路..........

量 2 和 3

2 和 4,也是 短路....

所以,確定,這2個電阻壞的吧?

下方 000電阻,2邊也是 短路,因為 是 0 Ω 對吧

本來是也想多找買看看 R2的 412 和 R3的 473

晚點來 動工了

打算 用 0.5 Ω 和 1.5Ω 的0.375 Ω

還是 要用 0.5 Ω 和 1Ω 的 0.333 Ω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這位大大的關心

我剛剛出門去光華 找買 SMD了,找不到 R620

你的第1腳和第7腳, 量法正確,

0.5 Ω 和 1.5Ω並成0.375  Ω會接近原PCB的值,
(我是用 0.5 Ω 和 1Ω 並成 0.333 Ω , 皆可,
這個電阻是用來限制最大電流檔位,)

我燒壞的電阻是呈現高阻抗, 所以15N10 MNOS沒燒壞( 因為限制了最大電流,變成超小電流),
你燒壞的電阻是短路, 但15N10外觀似乎也沒燒到起泡, 應該是螢幕電源板的短路保護啟動,
( 反正這顆NMOS也算容易買到),
祝好運, 記得紅黑線要把PIN腳退出修正, 一次接對!

補充內容 (2020-7-19 09:23 AM):
更正, IC上有打圈的才是"第1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第1腳和第7腳, 量法正確,

0.5 Ω 和 1.5Ω並成0.375  Ω會接近原PCB的值,

剛把 那個R4 R7電阻換上去了

結果,還是一樣 燈條沒亮,真是氣餒

拆下來的原電阻,R620 和 1R0,之前我認知錯誤,應該是說 我用的是 鳴鋒 檔位,電錶叫

1R0 的數值 量 是 1 Ω

R620 是 1.5 Ω ??  是我的三用電錶太爛了嗎......

您說的,高阻抗,會有明顯高的數值嗎?

當時我正負極接反 燒壞的狀況,是 直接用 約18.5V的變壓器 給電 給恒流板

新買會來的 1.5 Ω,量 也不是準的 1 Ω,高到 1.9 Ω

0.5 Ω 量 是 1 Ω

再看看 換下來的 R4 R7,我都搞不懂 是壞的,還是好的了

所以,還要找看看 哪裡的元件問題

上電的時候,外部電壓 18.5V

紅線、紅圈的部份,我是量 18.5V

為什麼 18.5V 會直通 到 LED 接口的正極端?

我原本認知,不是說 從輸入的GND 到 LED的 標B處(GND) 才是導通的狀態吧?? 反而沒有通?

藍線、藍圈 的部分,都和 GND 導通,也就是 電錶鳴鋒檔位,會叫

過R4 R7 到 那顆 MOS 的 S腳(右上)  都是 GND 是嗎?

黃圈 的部份,我量是約 13.X 電壓,是好像 從 旁邊 18.5 V 過了SS210,就變 13.X,然後 MOS 的 D腳(左側) 也是13.X

MOS的 G腳(右下),和 DF6113 的第4腳 直通

上電的時候,mos 除了 D腳(大腳)的有 13.X 的電壓外,G 和 S腳,都沒有電壓 (錶針黑 接 輸入的GND,錶針紅 分別 碰 D、G、S腳 量測)

唯一的電容 220uf,在輸入接口後 直接在 vcc 和 gnd 之間 並聯

以上,就是我的程度 看得懂的部分 作出來的觀察......

目前就是沒頭緒了..

最糟的情況,就是只能等 週一 重買恒流板,再 對照 的查看 這些點的電壓 有沒有不一樣的了....

最後感謝這位大大的熱心解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剛把 那個R4 R7電阻換上去了

結果,還是一樣 燈條沒亮,真是氣餒

你是用外部變壓器給18.5 [V],
且燒壞後還持續量到18.5[V]?
(這樣恆流板的電容怎麼可能不爆炸?)

你現在換完電阻, 也是用外部變壓器供電嗎?
兩條黃線要接3~5[V]才會亮 (不可超過5[V], 超過會燒壞),
如果你現在黃線肯定空接,
直接接上主板, 4條線都要接對
(兩條黃線, On/OFF, DIM(ADJ), 要從電源板接到AD板的排線座上找出對應的接點, 不是隨便接到5 [V])

若還不亮, 先確認MOS和二極體都正常,
那很可能DF6113燒了,
好吧, DF6113 網拍和淘寶都買得到,
日後修好可以當備板.

我是用螢幕主板給電,
接反時, 一開始沒燒, 只覺得恆流板超燙,
我又反覆上電, 恆流板冒煙,
主板燈滅, 然後我量恆流板的主電容,
發現電壓是 -5 [V], 檢查才發現紅黑線被接反了,
(此時螢幕電源主板短路保護啟動, 只輸出5[V],
所以DF6113沒燒壞)

先用二極體檔檢查那顆SS210是否正常,
用電阻檔檢查MOS是否擊穿,

1R0本來就是1 [ohm],
R620是0.62 [ohm], (量到1.X[ohm], 可能是表筆誤差,
另外, 電阻本來也就有誤差, 看來你的電阻也沒壞, 照片上似乎看不到有零件燒穿)
電阻燒壞的高阻抗是數[Koh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外部變壓器給18.5 [V],
且燒壞後還持續量到18.5[V]?
(這樣恆流板的電容怎麼可能不爆炸?)

我終於完修了~灑花

非常感謝,這位大大 陪著我

剛剛才把 4條線 焊回 高壓板上,亮了.....

就打完上一篇失志文後

沒目標的東看看西看看文章,回看到您先前的第一篇的回文

那個 DF6113的PDF檔 拿出來看

對照著 恆流板 配著看

看了看MOS 的G腳 對過來 DF6113 的腳位

PDF裡寫 第4腳 DIM,怎麼 不是 第8腳 的MOSFET gate drive

才發現 晶片上 有個小圓圈,才是第一腳

不是板子上標的 1

原來我整個弄反了,看到PDF檔裡,寫到 第4腳的部分

4 DIM,<1.0V chip disabled, 1.1v-3.2v dim control

再下面

dim input

chip off 0-0.9V

chip on 1.0-5.0V

在說 晶片的開關 電壓

才想起來,那條 開關的黃線......

然後,用三用電錶 找 第4腳出來的路,經過了 一個 412電阻,再看到下面的電路 穿過 000 和 473 電阻的下方

心想,該不會 就出去 黃線了吧...

在412電阻 的一側 接 電錶針,另一針 接 vcc(紅線) 旁的黃線....

逼~~~~~~~~~~~~~~~~~~~~

我真的丟臉到家了,哈哈哈

這2天我到底在忙什麼........

那一天,我真的看到它冒煙了

搞不好,連電阻都沒壞

我在那邊瞎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終於完修了~灑花

非常感謝,這位大大 陪著我

恭喜完修  版主很有耐性  值得學習  要是我早就放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終於完修了~灑花

非常感謝,這位大大 陪著我

恭喜完修,

現在才發現前面你講的1腳真的反了,
以後要記得, IC外觀有標"圓圈"的, 才是第一腳.
(另外, 提示一下, 這塊恆流板上的亮度調節, 和原螢幕燈管亮度調節, 調法是相反的,
也就是, OSD上的"亮度 +", LED燈條會變暗,
OSD上的"亮度 -", LED燈條會變亮,
(至少在我改的ASUS和奇美螢幕, 都是如此),
DF6113應用電路中, 有說明如何用外部電路修正,
不過我沒改, 知道怎麼調亮度就好了)

哈哈, 恭喜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現在才發現前面你講的1腳真的反了,

先上 完修 上機的照片

今天終於把它上機使用了

今天也是剌激的一天

昨天最後確定完修了之後

畫面也沒有異狀,只是 螢幕上方邊緣,有一條約 3mm 亮條,應該是 面板 和 背光面 之間的 3片 濾片 沒放正

在換led 燈條時,沒置中,濾片比較靠螢幕下方,所以上方沒 濾到光

今天重新弄過

剩外殼背蓋還沒蓋回去,先來試機,看看 濾片有沒有 放正

結果,一開機,看到畫面,臉整個綠掉

整個畫面,滿天星,字緣,圖示緣,都沿著邊邊光點

一些顏色點 也是錯色

沒照片,沒那個心境照XDD

想一想,可能是 前方面板 上方 折過來後面上方 長條PCB之間,那個 大家提醒再提醒,注意再注意,小心再小心

「那個 薄膜的排線 不要折到,折到整個毀掉」

我過程 看見面板 有灰塵 也有輕輕的擦拭,薄膜線 也有注意

難到還是太粗魯了嗎?擦壞面板? 我該不會GG了吧.........不止臉綠,都要變浩克了

千頭萬緒

還是動起身,重新又拆開 背光板 和 面板

背光板組 因為 已經 有它的黑塑膠邊框 把 那些濾光片 合好了,所以不用再擔心 沒正

接下來,就專心 弄好 面板的位置,不要在 外鐵框 合 背光板組 壓到  上方的薄膜線

所以 把面板 連同 薄膜線,往外鐵框 的上方放,薄膜線 的折邊 剛好 抵著 外鐵框的上方

再放入 背光板組,上方不要壓抵到 薄膜線

剩下來,就 回裝 背部的 電路板 鐵框

開機

喔YA,回來了,畫面回來了,畫面正常了

這一刻終於來了

完修

感謝 wet 大,腳位定義 的資訊

感謝 EdwardHsu123 大 的分享

最是感謝 jacson99 大,大力的陪伴 解決 解惑 和 相同情況的經驗 分享

也提供 了 許多的 技術文件 參考,清楚的 排查,一步一步的指導

感謝大家

全劇終XD

网友:
恭喜完修,真幸運有高人指點。

网友(2020-08-25):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謝維修經驗分享!!

网友:
哇~~這次換好22吋,可以再挑戰更大的螢幕了!!!去網拍網站找台42吋的練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