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松騰趴趴走吸塵掃地機改4串2並18650動力鋰電池

楼主(2020-07-18):
感謝aatt大割愛,這台9成新,配件也幾乎是沒用過,昨天改好充滿電16.8V,用了4小時,1至3樓全掃好了,電還沒用完,而且超好用,比我家女王,掃得還乾淨,真的好喜歡又滿意,aatt謝謝您!感恩~~~。

1.充電器之前的連結;https://bbs.pigoo.com/thread-81208-1-1.html
經duke83老師指導;小心測試果然溫度高達72度,又加裝延伸散熱,已降至40度以內。

2.充電孔用本來的較好用,把D20.LT1.LT2拆掉,和兩條連接線至報護板。

3.保護板用高電流,電池用18650 LG3500MAH,動力10A放電,這樣的好處是充電快,也不用充到滿,充半小時可用一小時以上,充一小時可用兩小時。

4.電池本來的空間只能放四個,旁邊挖洞再加四個,剛好4串兩並。

5.先4個線焊好,做記號。

6.放進剛好,旁邊還有空間。

7.全放進焊至保護板,再用熱溶膠固定。

8.開始充電,電壓實際14.8,耗電約40W,顯示16.1V。

9.充至16.1V,顯示16.7V,耗電30W。

10.充至16.8V,顯示16.9,耗電剩約4W。這樣就可算充飽了。

心得;吸力夠其實比手工掃乾淨,櫃子下,椅子下,各角落更到位,唯一的缺點,環境障礙要先克服,真的很好用。

影片我家的網路慢,傳了一個晚上,顯示還在處理,處理好,品質會更好,自己在上曼看得到,以後再補上來

楼主:
感謝duke83及jojoling兩位老師的指導,已改成電壓電流表,並去掉LM317從19V適配器的回授電阻改成16.7V。

交換式電源有好多種版本,其實多年前經專炸老師指導,就想改這個ACER筆電用的台達製造適配器,成可調電壓,但是功力不夠而作罷,這次要改16.8V固定電壓,找到資料的版本,以431與光偶的線路找回授,可是找了好久,就是沒有431,後來研究了解,是用DAS001,PWM控制,搞了好幾天,才使用第二腳INTERTING  INPUT1,分壓電阻改變電壓。

花了快5小時,將掃地機的電用光,電壓剩13.5V,用上面的充電器+1歐姆電阻限流,測試充電,奇怪保護板截止電壓不是14.8V嗎?

充電電壓14.5V  2.14A

网友:
14.8V 是鋰離子四串的"標示電壓",每顆電池就是 3.7V。
而“充飽電壓”是 4.2V 是當充電器還連接在電池上時,此時充到最後還會有個微小電流存在,有些專用的充電器是以電壓達到 4.2V 時來判定已充飽或是再進一步檢測這微小電流的變化。

而保護平衡板上平衡的電路要開始作用必須要檢測到電壓達到某些程度(例如 4.18V)後才會真正執行平衡工作,平衡的工作原理是將某幾顆電壓高一點的放電放掉一些後再一起充電如此一直反覆許多次後直到每顆電池都是很接近 4.2V 時才真正完成平衡的工作,所以平衡的時間也可能花上一小時以上,如急用充到八分飽就能拿去用不用管他是否平衡,改天不急用再讓他慢慢平衡就好。

也有看過某些平衡板平衡動作的工作點高於 4.2V 一些,因實際上鋰電時過充一點不會損壞所以某些廠家將電壓標示為 4.3V 實測的容量數值也會更漂亮一些,這跟放電截止電壓一樣平常我們都認定為 3V 但看電池的原廠規格卻是測試到 2.5V,這兩者的差距就是容量大小的差異,也就是測試的條件不同導致的差異但實際使用上並沒有差異,因為保護板上有自己的低電壓數值可能放電到 3.2V 就會斷電,想真正了解這些情況還是得對保護平衡板做一次詳細測試才能明瞭。

所以從電壓與電流表的數值就能看到實際的充電狀況,電壓表就是電力的百分比(16.8V = 100%),充電的狀況就看電流表數值,快完成正在平衡時會有暫時的小電流讀數,直到電流很小又很穩定時才是充飽電又已做好平衡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