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如果ˋ只知道工型電感的阻值如何得知H值

楼主(2020-07-18):
小弟嘗試維修大同變頻冷氣的電路板

大同變頻電路板

大同變頻電路板

目前已知電源管理IC燒毀(炸了)LNK304PN
電感燒斷一顆  變形1顆  還有兩顆應該是好的直接測電阻值約0.9歐姆
請問先進們...
這樣我要如何得知電感要用多大?
懇請賜教

网友:
你是什麼牌的冷氣

楼主:
回雨知大

大同分離式變頻1對1
R-292DYRN

网友A:
依照datasheet
可以試試1mH

网友B:
樓主您好, 標題請依版規定格式,讓以後的會員方便搜尋

想要知到電感量請使用LCR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照datasheet
可以試試1mH

感謝大大...小弟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您好, 標題請依版規定格式,讓以後的會員方便搜尋

想要知到電感量請使用LCR錶... ...

不好意思...好像來不及修正了
下回會注意喔~

网友:
看看前輩種的樹
能否套用上(偷師乘個涼)
XL=2*PI*f*L

    XL : 電感等效電阻
    PI : 圓周率 (3.1416159........)
    f   : 元件頻率
    L  : 電感值

參考資訊:
電感等效電阻電感等效電阻

(請益)如何用示波器與信號產生器量測電感
https://bbs.pigoo.com/thread-48600-1-1.html

瞭解被動Passive電子元件Q值與D值在電路上的意義
https://bbs.pigoo.com/thread-27857-1-1.html

LNK304PN datasheet lnk302_304-306-1512550.pdf (912.66 KB, 下載次數: 5)

网友:
這種工字電感由於自帶直流阻抗高很難靠傳統儀器來計算得知電感量,除非是大電流小感量漆包線很粗的,所以還是要用數字電橋 LCR 表。

例如我隨便抓一顆工字電感來量
感量很大約 100mH,串連等效電阻也很大約 188 Ohm。

還有一個方法,附件是某廠的工字電感規格(幾乎是標準規格)
先對外型直徑與高度,再量直流阻抗(需使用四線式的低阻計毫歐姆表先歸零後再量),依據此規格表大約可以知道你想要的工字電感是落在哪個範圍中。
I 字電感.pdf (162.76 KB, 下載次數: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