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52W4000 無法開機後,無燈號

楼主(2020-07-18):
電源板型號是1-876-290-12,主板是1-876-968-11,本來是送電後出現紅燈閃兩下的故障燈號,量12V跟15V無輸出,在拔除高壓輸出接線,只接主板,在嘗試按上方電源鍵後,反而變成完全無燈號,量 power-on無電壓輸出,請問各位前輩,故障點在電源板還是主板

補充內容 (2020-7-18 10:36 PM):
貼圖未依版規,嘗試修正但來不及,很抱歉

多的刪不掉

多的刪不掉

多的刪不掉

多的刪不掉

拆機

拆機

多的刪不掉

多的刪不掉

网友A:
你還有時間修改(30分鐘內),貼圖不要有檔案名稱,要不然管理員又要來關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還有時間修改(30分鐘內),貼圖不要有檔案名稱,要不然管理員又要來關切

感謝提醒,越改越糟,亂了,圖片點了刪除還是會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660-1-1.html

感謝,為時已晚,無法編輯了

网友:
不是有貼文練習區嗎?為什麼不先去練習好再發文

网友:
TROUBLE SHOOTING

&

RED 2 TIMES BLINK

楼主:
謝謝2787大大提供的資訊,原紅燈閃兩下也是朝電源板查修,想說在一開機閃紅燈前,先按電源鍵看看可否強制開機,結果反而變成靜悄悄完全無燈號,電源板也沒了送電後繼電器切換的聲音了

手邊還有一片最早故障換下的電源板,原本測試也是出現紅燈閃兩下,結果現在換上這片也變成完全無燈號,所以也懷疑是否主板壞了,
由您提供的對照表最右邊的no power,無故障點的說明,所以現在不知是要先買主板還是電源板回來換看看,怕猜錯就多花冤枉錢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