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Benq Joybook S61的CPU可以升級嗎?

楼主(2020-07-19):
請教各位先進 Benq Joybook S61 的筆記型電腦的CPU可以升級嗎?
CPU 的型號

网友:
首先你要確認CPU是集成在主板上 還是可拆的 才來考慮可不可以升級

网友:
Intel Core Duo T2400 (Socket M) CPU
主要先確認chipset!
曾經Toshiba M100 T2400升級T7200,瓦數不要高太多即可。

网友:
要先查看看主機板是否支持
記得T7200 CP質不錯 不會太燙 效能也剛好
小弟以前A8是T5600 改上T7400 滿載跑YOUTUBE真的有差....
不過還是只能跑720P畫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