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42E5W 無法開機,紅燈持續閃三下

楼主(2020-07-19):
這台電視看著看著,突然就關機了。
然後就再也無法開機,只看到紅燈一直閃三下。
把電源插頭拔掉再重插也是無法開機,紅燈持續閃三下...

民國 101 年到現在,已經默默工作 8 年了...

電源板、主機板看起來都沒有燒焦的痕跡,電容也沒有凸起,
這下麻煩了...

看來只能拿出電表,乖乖地量電壓...

電源板上的 COLD (非充電?)區,三個電解電容的電壓是
C7422 - 19.2V
C7423 - 12.2V
C7514 -  7.4V

P2 排線上只有四隻腳有電壓,分別是
pin05 = 5.31V
pin08 = 3.29V
pin09 = 3.29V
pin10 = 1.05V

這些電壓值到底有沒有問題,小弟其實也搞不清楚。

請問各位前輩,不知道這樣的情況,
比較有可能是哪邊出問題?

麻煩有經驗的各位,略為指點一二,感謝!

网友:
Power LED Blinking timing chart

网友:
請參考 PDF
閃三下應該是 電源 出問題~

雖然PDF內電視的型號不同~
但 google 出來的主板跟電源板是一樣的
31頁以後有線路圖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這台電視,拖了這麼久的時間,終於修好了。

實在是非常感謝有痞酷網這樣一個論壇,
這個寶庫裡面有各式各樣豐富的資訊,
又有許多網友互相提攜,解答初學者的疑惑,
真的是非常難得。

因此,小弟也希望能略盡棉薄之力,
將這次維修的過程分享出來,
讓其他朋友如果也有遇到類似狀況,可以參考處理。

一開始,從 fireway 大提供的電路圖,
可以看的出來變壓器輸出的標準電壓是 24V, 16V, 12V,
而從電解電容量測到的電壓剛好都低於這些正常電壓,
所以在這個階段,感覺上很像是電容因老化衰退容量不足所造成的問題,
不過很快就發現事實上並非如此。

電源板上的這些電容,從外觀上看起來都非常正常,
解焊下來量測之後,容值,ESR 看來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到這邊就開始有點不太知道如何進行下去。

過些時日,不死心,再仔細量測
在插頭剛插上電時的電壓變化,
才發現原來這三組電壓,在上電的過程,是曾經到達過標準正常電壓值,
只不過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就開始往下掉。

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
原來之前量到這些電壓不足的現象
是電源板進入保護狀態的結果,
並不是問題的主因,
其實是另有其他的因素導致電源板的輸出關掉。

由於有電路圖可以參考,很快就找到了原因,
一個 SMD 保險絲斷了。
不過這個小元件外觀可是非常正常,
完全看不出有任何高溫燒灼的痕跡。

這個 SMD Fuse 是放在 16V 供電迴路上,
而量測主機板 16V 對地的阻值也確實發現短路的現象,只有 2.1 Ohm.

那要如何找出短路的地方呢?
小弟是參考這兩篇 ciko.ciko 大所發表的文章

電路板元件短路的檢查方法

如何找出電路板短路元件

方法是利用可限流的電源供應器給個小電壓,
我是先從 1.0V 開始,再量測可能短路元件兩端的電壓。
不過一開始並沒有發現異常的地方,
於是再慢慢調升電壓到 1.9V,此時電流約 300~400mA,
在發現可疑電壓之前,就已經先摸到一個 MLCC 小電容明顯發燙。

這個位於音頻放大器旁邊的濾波電容,雖然外觀上一切正常,
但既然產生高熱,那應該就是它短路了,
果然拆下之後,短路現象就消失了。

能夠順利完成這次維修,
小弟內心真的是非常高興。

非常感謝這段期間,熱心痞友的幫忙協助,
希望大家都能工作愉快,維修順利成功。

网友:
恭喜完修,也是很棒的經驗分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