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體重體脂計Omron hbf-701 體重數字沒變化
關閉

楼主(2020-07-19):
螢幕都可以正常顯示設定 ,但是 踩上去體重數字都沒變化
有拆開看四個角連接的電線沒有斷掉...
請問這樣是哪邊出問題了?  傳感器!?

网友:
手柄到底座的螺旋彈簧電線檢查一下,
那裡最可疑,
底座有塊小電路板上面有 LM324 IC 也可是著換看看,
可能會好一段時間然後又壞掉,
之前接手過一台經驗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8514-1-1.html

网友:
四個角落上的零件就是傳感器. 可能要查一下電路板類比轉數位的部份.

网友:
腳不夠濕(擦太乾),有時一些機器像體脂率就算不出來~~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