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清洗分離式冷氣可以用 RYOBI AJP-55 90BAR 高壓清洗機 嗎 ?

楼主(2020-07-20):
清洗分離式冷氣 可以用  RYOBI AJP-55 90BAR 高壓清洗機 嗎 ? 會洗壞冷氣的鋁鰭片嗎

本身有一台了,水壓是夠強 , 之前拿來清洗地板..... 清石苔之類的
如果不行  是不是又要買一台新的 冷氣專用的高壓清洗機.....

网友:
我是覺得用[高壓清洗機]洗冷氣不好啦!!!

那個鋁鰭片一定會被打彎......對散熱不好.

网友:
用專用清潔劑後加清水刷洗即可,
高壓清洗有可能噴濺到主機板造成故障.

网友:
只要可設定或調整水壓高壓水搶都可 ,有的機種配件還附清潔桶與過大壓力還有回水管

很方便 。
非大量設備 ,個體戶多用手壓清潔液噴霧桶就可用 。

网友:
一般水龍頭出水壓力約 1.5~2 kg/cm2
若清洗機真可出水壓力 90 BAR = 91.7 kg/cm2
那要找到適用的減壓閥確實有難度
或許出口串洩壓閥吧! (把高壓洩掉,浪費做功來降水壓)

總而言之"水壓太強了",會打壞待洗物件
硬要清洗機作業
只能如#4 W大建議 "出水口想辦法降壓"
或包裹遮蔽掉不耐高壓水的結構件 (像沖洗汽車引擎室案例的防護考量)

网友:
個人認為可行...不過需要注意一些小細節!!
1.先將壓力調至最小(機器上的黑色旋鈕)...慢慢調整壓力大小
2.手柄上的控制按鍵...可以調整壓力大小
3.出水口需調整為傘型噴射狀(壓力較小)...
   若是一柱型水柱有可能會打壞冷氣的鋁鰭片
總歸一句...將壓力調至最小...再來檢測水壓是否會打壞鋁鰭片

這是個人使用高壓清洗機的一點心得...提供您參考看看!!

网友:
用專用清潔劑後加清水刷洗就可以,
高壓清洗會噴濺到主機板,
有可能造成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