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牌TH-L42D20W 故障指示閃十下

楼主(2020-07-20):
因為最近又把這台苦惱很久電視搬出來檢修了

先前已發表過的問題!

因為先前找到的維修手冊,關於這塊電源板的電路圖,沒有寫得很細,所以只能硬著頭皮有空之餘慢慢查修,

請問一下如下圖所示,這個藍線的二極體,我用電表量側

無論是順向或逆向都不會通,這應該是不正常吧!因為其他二極體順向來說起碼都還有0.5V

上網查一下這顆晶體T2D05 資料,似乎找不到,

所以想請問教一下先進們!這顆二極體我這樣判別是對的嗎?

网友:
他是一顆 TRANKILLER  所以量不到導通

楼主:
恩恩!這樣看起來應該是正常的,  起初我以為是二極體故障, 因為沒有類似的  所以找一顆二極體替換下去, 電源板反而不工作了, 但是有再度換回原來的零件, 電源板又可以工作了,不過燈號依然閃爍,
看來還要繼續找一下去了!

网友:
裡面是兩個二極體 FRD/ZENER 對接
所以無論是順向或逆向都不會通

正常 !

网友:
之前碰過類似電壓異常錯亂情況,內部控制程式錯亂,更新寫入完好!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