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扇馬達很燙

楼主(2020-07-20):
請問各位高手
如果風扇運轉5分鐘馬達就很燙有可能是哪裡故障?

网友A:
先看看軸心是否有點咬死.導致馬達轉速無法達到該有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軸心是否有點咬死.導致馬達轉速無法達到該有的速度...

轉速很正常,也有上油,沒有卡卡的!

网友:
溫度是多少,馬達會熱是正常,要看一下正常運作的溫度是多少!!

网友:
開機後,關機檢查是否可以自轉15圈以上
我一般大概這樣抓看看轉的還順不順
另外馬達運轉本來就會熱,比較貴的馬達就會強調吹出來的不是熱風

馬達線圈裡面保險絲一般是115度、131度,給你參考

网友:
應該是軸承沒油卡灰塵導致轉動不順發熱  前後軸承噴WD40後用手轉一轉可改善

网友:
有上油沒卡卡還會熱, 最好量一下線圈阻抗是否正常(跟正常風扇做比較)
拔插頭,按下風扇開關,用三用電表量插頭兩端.

网友:
一般家庭的AC電扇馬達,都是ABS塑膠外殼,塑膠外殼隔熱手摸不到馬達的溫度,你是把塑膠外殼拆下來摸嗎? 有裝風扇的葉片嗎? 馬達的散熱是靠葉片的風流動,沒裝風扇的葉片馬達運轉會很熱,馬達長期運轉有可能燒毀。

起動電容壞了,馬達1速會逆轉,轉速變慢,馬達也會很熱,或是馬達內部的定子漆包線繞組,漆包線的絕緣不良有短路,馬達的電流大增,這樣也會讓馬達5分鐘溫度急升,一段時間後,可聞到漆包線的絕緣漆燒焦的味道。

假如風速正常很強,量一下馬達的電流正常,這樣就沒問題,現在的電扇都是偷工減料,馬達會很熱是正常,一般家庭電風扇的馬達是,單相永久電容式感應馬達,這種馬達空載運轉或是軸心被卡死電流只增加約1倍,就算軸心有些卡卡,馬達耗電流只是少量增加,不會讓馬達的溫度急速上升,除非是軸心卡到轉速變很慢,扇葉的風很小,馬達周圍沒風流動散熱

网友:
可能電容器容值下降 也會導致高溫

网友:
如果溫度只有幾十度,那就正常,馬達原本在運轉就會發熱,除非有到達上百度,超過上頭的溫度保險絲113度就會斷電不會轉,所以大概可以拆開清灰塵及噴wd40或加針車油,再看合銅間隙是否會過大,這兩個問題是發熱的主要原因,如果是正常規格的合銅,就算不同廠牌大都可以代換,可以去回收廠找一台就可以修好幾台了.

网友(2020-08-21):
如果自信润滑没有问题,就可能是匝间短路了,插功率计上满速运转看,超出额定的20%即可确定。

网友:
近期我的電風扇一速(低速)也是馬達運轉會很燙,甚至會轉一轉無預警停止。軸承前後的吸油海綿都有潤滑,但狀況依舊發生,後來找到原因,是啟動電容故障關係,外觀雖然沒膨脹,但是換一個新的就解決問題。

网友:
這是沒油 轉速有問題

网友:
卡灰塵吧,上次我家有一台也這樣,拆開後清潔重新上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