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露營燈條的調光器

楼主(2020-07-20):
露營燈條當初淘寶買的,先借用同事的燈條,但是有點閃爍
所以連同事燈條的調光器都幫他買了一組備份的(一組調光器台幣不到100)
沒想到我自己先用到....

用了大概5次而已,就在昨天晚上要用的時候,發現完全不會亮
荒郊野外的,沒有露營燈條,該如何是好??
車內可以找到的手電筒,拍拍燈,都派上用場,勉強撐過一個晚上

回來好好檢討,發現燈條調光器裡面的電路非常簡單
這個是叫容降電路嗎?110v進去,大概1.6v出來給10米燈條用

就靠這顆BT134和CBB22電容還有B500K可變電阻撐著,讓人好不安心

110V進去,出來約1.6V

換了調光器就正常了

雖然更換後就正常,但是還是希望找好一點的穩定的調光器
網路上調光器很多,無奈外觀看起來都一樣,看不到內部的設計
希望可以找到品質比較穩定,而不是單純靠容降達到功能的
不曉得版友有無看過或推薦的調光器?

网友:
單純的調光器應該是AC-AC , 樓主的量測方式可能有誤...

网友A:
BT134是TRIAC,這個調光器是調相控制,跟容阻降壓無關,這是交流輸入交流輸出,您用DC檔測量是錯誤的。
露營條燈是使用哪種規格的電源?請說明清楚才好判斷。

另外,測量這種調相控制最好接上負載再測試的,空載測得數據沒意義。

网友:
先了解露營燈的LED是幾顆串聯的,一顆算3V,超過12V用DC TO DC升壓模組調到串連的電壓,電源隨意帶顆12V的電瓶,簡單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134是TRIAC,這個調光器是調相控制,跟容阻降壓無關,這是交流輸入交流輸出,您用DC檔測量是錯誤的。
露 ...

原來是交流進來交流出去,那我完全誤會了,不過故障那組已經被丟掉了,無法重新再測量。
電源是露營區的110V AC,經過這個調光器,就直接給燈條,燈條有10米長,幾串幾並就難以一一去數了。
這樣線索越來越少了
我看看有沒有機會去垃圾子車那邊翻出來壞掉那顆測看看

補充內容 (2020-7-21 12:04 AM):
晚上去找,已經埋沒在一堆垃圾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BT134是TRIAC,這個調光器是調相控制,跟容阻降壓無關,這是交流輸入交流輸出,您用DC檔測量是錯誤的。
露 ...

謝謝指導
調光是調相控制的話,我同事那組是有時候自己會閃爍,閃個幾秒又正常
這樣可能是BT134這顆問題嗎?
有可能買到更好的調光器或TRIAC嗎?常常要修也不是辦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
調光是調相控制的話,我同事那組是有時候自己會閃爍,閃個幾秒又正常
這樣可能是BT134這顆問題 ...

依使用經驗TRIAC調光器故障率並不高,有可能是功率搭配不相符的問題,也就是有可能調光器無法承受條燈消耗電流。

AC110V經過調光器之後直接接到條燈嗎?還是進入條燈之前還有個電源供應器?條燈負載電流是多少?

您這架構感覺怪怪的,條燈LED肯定是吃直流的而且電壓不高,但又從AC側控制?調光器跟條燈是一起搭配向同一個賣家買的嗎?

常見的條燈都是3顆LED串連成一組,然後很多組並聯在一起,使用電壓以12V居多,只要有點長度消耗電流都蠻可觀的,不調光只控制ON-OFF比較簡單,要調光也是從直流側以PWM方式進行,您這從AC側調整總感覺怪怪的。

网友:
調光器的線路都大同小異
淘寶買的這種..光看圖片裡的零件..也就是一般常見的線路(可估狗搜尋調光器線路圖)
就個人經驗...會故障的零件...大都是可變電阻(斷路)跟TRIAC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依使用經驗TRIAC調光器故障率並不高,有可能是功率搭配不相符的問題,也就是有可能調光器無法承受條燈消 ...

早期的LED條燈大都是接直流110V的...樓主這款也有可能是
樓主這張圖片裡..紅色圈圈的地方...裡面應該是一顆橋式整流(沒有電容器)(個人曾拆解過)
如果沒猜錯的話...這種接法...就能解釋的通了!!
個人淺見..不知是否正確...有誤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期的LED條燈大都是接直流110V的...樓主這款也有可能是
樓主這張圖片裡..紅色圈圈的地方...裡面應該是一 ...

聽了ysc大的解說
上網看了調光器線路的確就差不多如此,並非淘寶品偷工減料
所以調光器AC-AC,TRIAC負責遮蔽一部份相位
而後面這顆不知名白色的(沒有螺絲無法拆解),應該就是AC-DC的部分
目前綜合理解應該是這樣。

我這個案例是完全沒反應,後來跟換調光器部分修復
所以確定是調光器電路板某個元件故障了
當時想說手上還有調光器,一顆台幣60元左右,就沒想說要修復它~

回歸正題,既然調光器的部份一般就是這些元件組成
所以也就沒有一開始我想要找品質更好的調光器,希望不要常故障的機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了ysc大的解說
上網看了調光器線路的確就差不多如此,並非淘寶品偷工減料
所以調光器AC-AC,TRIAC負責 ...

壞掉的調光器不要丟掉,裡面零件故障可以換修,那個外殼是不會壞的,零件買得到外殼卻是買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