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hilips HP8232 1500W 負離子吹風機沒熱風

楼主(2020-07-21):
這台感謝前輩有發文,拆解和檢修順利可以更順利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ighlight=8232

外觀銘牌

背後都是用2.3三角形螺絲固定

卡榫頗多,費了好大功夫才拆開

拆開後就簡單了,把手就是版上有案例故障的開關
但是開關故障症狀是不能開機,這台則是可以開機沒有熱風
因此簡單測量一下,兩顆開關都正常就繼續往前

打開後,發現連接電熱絲的正反銅片都已經燒壞

第一邊還可以把電熱絲拉出來壓接好再裝回去

理想上應該用壓接的比較好
但是第二邊卡在深度,壓接鉗進不去,無法將第一邊做好的銅線和第二邊的電熱絲壓接套管
只好慢慢纏繞緊實+上無鉛錫,並測試電熱絲到連接銅片及溫度開關是否導通
確認導通後,開機測試5分鐘正常

步驟逆回去裝回外殼,順利完修,謝謝收看

网友A:
錫的焊接點,發熱高溫會加速老化失效

機械性壓接固定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錫的焊接點,發熱高溫會加速老化失效

機械性壓接固定就好

是的...錫的熔點低,電熱絲的高溫會加速老化失效
所以還是用機械性壓接固定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錫的熔點低,電熱絲的高溫會加速老化失效
所以還是用機械性壓接固定就好 ...

錫在那個接合層面 與 導線金屬層面  形成 IMC 介面金屬化合物
沒生成這個東西 或不足時叫做   假焊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4/03/soldering-strength-imc/

   引述裡面最後段...
          只要有長出來且長得均勻就可以了,因為IMC會隨著時間與熱量的累積而越長越厚
          長得太厚時強度反而就會變差,容易脆裂。

有興趣google 一下  IMC  有不少說明

网友:
如果長度不很長的話,可以用端子來壓。

网友:
我以前焊的時間久了會接觸不良,電流變大後在燒斷一次
但我看你有扭緊應該會好點
如果能再用端子夾起來應該更好

网友:
修過這台,開關是個通病 ~

這台滿熱銷的,很多人有。我也有幫朋友買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錫在那個接合層面 與 導線金屬層面  形成 IMC 介面金屬化合物
沒生成這個東西 或不足時叫做   假焊

感謝說明,好專業麼名詞,長知識了,感謝!
我第一邊有壓接,是因為線我可以拉出來壓接
第二邊沒有壓接是不知怎麼壓接,因為就在洞口那邊,壓接鉗也深不進去
所以只好用纏繞+焊錫的~~

不曉得這地方如果一定要壓接,大家會怎麼處理呢?

网友:
長知識了,感謝

网友:
不能用焊錫,電熱絲溫度上來就融化了,久了也會嚴重氧化脆裂。建議買下面的小型銅端子,夾一下即可。也有專用的對接管,只是上述的端子比較常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說明,好專業麼名詞,長知識了,感謝!
我第一邊有壓接,是因為線我可以拉出來壓接
第二邊沒有壓接是 ...

建議可以用尖嘴鉗壓接
尖嘴鉗較細長,可伸入較窄小的區域
但相對要出更大的力氣才能壓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