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D轉盤蓋軸芯斷了,可以用AA膠?

楼主(2020-07-23):
相片紅圈軸芯斷了,用AA膠貼可以嗎?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可以嘗試使用或是3D固化膠

看這個機構與白色料件有相關性,耐用度或許會打折扣。

网友:
貼圖不要有檔案名稱
請看貼圖說明 或到貼圖練習區試貼再發文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660-1-1.html

网友A:
如果黏接後強度不足.又找不到替換料件.看看後方空間如何.可以考慮黏接後.用小鑽頭打洞一直到掉下料件內.用小支平頭尖牙螺絲鎖上補強.螺絲頭外露如果會卡到動作.可以小鑽頭鑽完後.再用稍大鑽頭淺淺鑽一下.就可以埋入螺絲頭(一定要小隻先鑽.以免跑位).洞內要不要加點黏膠.自行考慮.

補充內容 (2020-7-23 06:14 PM):
忘記說.小鑽頭直徑要小於螺絲直徑才能鎖住加強.螺絲最好能買到白鐵的.不然鎖完螺絲頭要點膠.以免生鏽後掉落鐵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黏接後強度不足.又找不到替換料件.看看後方空間如何.可以考慮黏接後.用小鑽頭打洞一直到掉下料件內.用 ...

猴犀利,又學到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