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燈號同時亮,如何debug

楼主(2020-07-23):
原本應該是100M綠燈, 1G橘燈,但現在兩個速度都同時一起亮,請教如何除錯?
LED燈號線路看起來從PHY是拉兩條出來沒錯

网友:
看不懂你的問題?
沒圖沒真相

网友:
到底是甚麼設備? ???請教如何除錯????

网友:
  提供資訊尚不夠具體, 起嗎也上幅圖照吧!

  端子接觸不良?

  換線材比較: 與抗干擾能力有關;

  換接設備比較: 與對接設備相容性有關.

网友:
>>如何debug

打開電路圖...
拿電表儀器...
一個一個量...

网友:
一般RJ45有兩顆燈,一顆表示連接(LINK)一顆表示連接速度(閃爍表示資料傳輸).
連接速度每家定義不一樣,紅加綠看起來是橘也許表示10M.
這燈號是由網路晶片控制的,先看網路功能是否正常,再看網路速度,再判斷是誰故障.

楼主:
謝謝大大們回復,
目前看來是燈號控制訊號可能有問題,因為網路速度功能都正常,只有燈號異常,
看來要去改MDIO, Controller是AST2500, PHY是RTL8211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