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使用超迷你小車床與CNC雕刻機自製鋁螺母

楼主(2020-07-24):
hi~~

因為需要一顆 美制3/8-16 的鋁製螺母,
網拍上找不到鋁的...而且只需一顆, 就自己做了~~

工具是自製超迷你小車床 & 雕刻機(Sable-2015)
材料我是找一塊大約20*20*6mm的鋁塊, 中央鑽孔先攻M5牙, 鎖上M5銅柱,
再車到外徑16mm, 只有拍到車完的照片

接著裝上雕刻機銑六角,
因為銅柱是六角的, 虎鉗依序夾銅柱的6個邊, 就可銑出蠻準確的六角

這是銑完六角的成品, 中央孔是暫時的M5

接著再裝上車床擴孔,
因為當作夾具的銅柱M5內螺牙不是很同心, 所以鋁螺母上的孔也有偏心,
如果直接用鑽頭擴孔, 孔會歪掉,
所以依序用6mm, 6.5mm的銑刀, 先讓孔大致同心後, 再用7.9mm的鑽頭擴孔

接著攻牙, 裝上卡盤輔助攻牙, 這樣牙比較同心, 用手動的方式轉卡盤

右邊夾絲攻的卡盤是可以前後&旋轉移動的

這張是測試牙同心度, 旋入絲攻, 主軸旋轉拍的, 可看到絲攻轉起來沒什麼偏擺

接著倒角修端面到厚度5mm

這是成品~~

以上謝謝觀看~~

网友A:
功力深厚,只是好奇,為何一定要鋁?

网友:
請問自製超迷你車床,材料如何取得?

网友:
也想知道
請問自製超迷你車床,材料如何取得的~可以購買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力深厚,只是好奇,為何一定要鋁?

鋁比鐵或不鏽鋼軟很多......

要是用攻牙的方法,其實也可以用手工作.....

攻好牙以後,再做六角的邊(用切的或鋸的).....再用砂紙機或砂輪機磨就可以了.

但要是用不鏽鋼,那難度就加高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力深厚,只是好奇,為何一定要鋁?

hi~~ 要用鋁的原因主要是鋁比較輕, 且鋁比較軟, 在鎖的時後比較不會傷到另一端

楼主:
迷你車床的材料,
除了照片中20100的鋁擠型底板, 跟橘色的電木以外, 都是淘寶買的,

包含主軸總成 尾座總成 跟卡盤, 還有XY滑塊平台刀架

原本是要當作木工使用, 這是剛組好時試玩木頭的照片

後來又在淘寶看到一組XY滑塊平台...就想說可以加個刀座看看, 應該可玩金屬

對了, 這個主軸總成 尾座總成, 淘寶上可以找到2家, A跟B都有賣,

我剛組時是買A家的, 那時B還沒有上架

但是總感覺精密度不好, 主軸會偏擺,  後來看到B上架了(差別是尾座手輪這家是作紅色的), 他的評價也有人說精密度比A家的好,

所以後來又買了一組B家的來換, 實測精密度確實也比較好,

目前這台最硬的有車過中碳鋼, 刀要夠利, 每刀大約可以 0.1~0.2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迷你車床的材料,
除了照片中20100的鋁擠型底板, 跟橘色的電木以外, 都是淘寶買的,

方便透露A與B掏來的價格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便透露A與B掏來的價格嗎?

ㄚ三哥 也想玩?  我也想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ㄚ三哥 也想玩?  我也想玩

理想是美好,現實是殘酷,了解一下,然後再掂量自己的荷包,再來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透露A與B掏來的價格嗎?

單算主軸總成 加 尾座總成的話...(不含卡盤, 卡盤另外買的, 型號應該是K01-63)
我記得兩家都250人民幣左右
我在露天找代購的, 加上運費記得大概是各1500台幣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算主軸總成 加 尾座總成的話...(不含卡盤, 卡盤另外買的, 型號應該是K01-63)
我記得兩家都250人民幣左 ...

可給連結參考嗎?最好連卡盤也要,謝謝你

网友:
用銑床加分度盤也是能做出一樣的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單算主軸總成 加 尾座總成的話...(不含卡盤, 卡盤另外買的, 型號應該是K01-63)
我記得兩家都250人民幣左 ...

您所謂的卡盤,應該是指前面的三爪夾頭,而尾座那個是頂心,以前我也是機工本科,只是大概40年沒碰了....

网友:
卡盤一個淘寶就要約1000台幣了,